[家电] 开放格感应灯升级版,增加条形灯手动开关功能,照明效果还不错!没白...

楼主(2023-09-25):
上次凑了个鞋柜开放格感应灯,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6829-1-1.html
考虑到某些时候需要脱离感应而单独点亮,因此有了本次升级版的折腾

还是先手绘个电路,更好理解一些

感应灯板子驱动管先换成MOS管,再加电阻限流

准备做电源的插头插座和手动切换的开关

开关俩组并联,外壳开方孔

先用瞬干胶粘接

再用热熔胶加固

为方便套热缩管,3.5的插座外壳修圆滑、端子成型

焊上导线

还用5V灯条

5V+焊上灯条

地线从灯槽背面走,偶是用瞬干胶粘的

灯条另一端焊5V+线和灯驱动线

3条线焊开关、板子上

灯改完了,找个三桑的5V老电源,换3.5DC插头

通电,环境亮度高时感应灯在充电

环境亮度低时俩灯感应点亮

没感应时,按下开关,灯条手动点亮

扣上俩灯散光罩

手动点亮的样子

到此灯的折腾就结束了
楼下继续艰苦的安装工作(包括原鞋柜灯的改造)

楼主:
继续艰苦的安装过程

新做的灯要装在书柜开放格,先粘上看下初步效果,还行

隐藏电源比较麻烦

偶这里是在开放格上面的柜子里朝侧面打了个斜孔穿电源线,打了个垂直孔穿灯线

剪断一根两芯延长线,来连接220V

艰难从侧壁空隙穿到开放格的电源座,线太软,用上电线做的钩子才搞定

这连接线的芯线真细,只能剥长点对折使用

接上MOTO的5V电源,暂时这样放里面,后续再找个塑料盒子盖上

两段灯线都用透明胶带粘上,远点看不到

整体装好的样子

开灯的效果,白天不明显

门口鞋柜开放格的感应灯也按相同方法再改下,加开关可直接点亮方便多了

这个接电源要方便点,直接从明装插座反向接电到上面柜子,这个电源用的HTC的

装好没亮灯的样子

亮灯后是这样的

地面的照明范围和之前计算也差不多,够用了

还有两个偶只加大了电池,吸在两个卫生间顶上,用完再充电

感应灯确实方便,这4个地方加上过道220V感应灯,基本上进出门、上卫生间都不需要动手了
PS:夏天感应不灵敏和自动亮灯问题就待后续观察了

网友:
有牙膏不让挤

网友A:
自己改的顺手多了

楼主:
唉!偶也不知道为啥老这样,都过周末两天了

网友B:
同样如此,楼主到底怎么了?

网友C:
我卫生间那个感应灯亮1分半,天天插起电,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搞得不错!扩展使用很完美。

网友:
那个开放格,上面放个横板条,把灯藏在后面,图片横过来了,,,,

网友:
我家这里忘记留插座,住进去懒得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的顺手多了

嗯嗯,因地制宜,偶也用上定制款了

网友:
元首最近四处装灯按插座啊,不让打赏了

网友:
干活干起隐咯

网友:
加手动开关肯定更方便,常亮是个氛围灯

网友:
我的折腾完就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如此,楼主到底怎么了?

偶也不知道,周一就这样

网友:
好用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卫生间那个感应灯亮1分半,天天插起电,目前一切正常,

充电感应灯还是220V的?过道感应偶准备调成亮10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感应灯还是220V的?过道感应偶准备调成亮10秒

还是5v.,一个充电器长期插起

网友:
都加手动开关肯定更方便,再来一个太阳能充电就更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