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移动魔百盒烽火HG680-LC

楼主(2023-09-22):
装移动宽带送的一个移动魔百盒,用来看高清电视。型号是HG680-LC ,拆机比较简单,把标签下面一个螺丝去掉,就都是卡扣,很容易就拆光了。

顺便问个问题,图里红圈的4个TTL针脚,厂家没有焊接,也没有标注。问下坛里高手,怎么定义的?想通过TTL,打开ADB功能,然后安装第三方应用。移动的聪明才智都用在怎么对付用户上啦。鄙视之。

楼主:
其实不怕没有焊接,只怕它线路都没有走过去,焊了都不起作用。哪位高手有不用TTL,直接打开ADB的方法嘛?最近3天一直没找到解决的方法。想装个第三方应用咋就那么难

网友A:
4个TTL针脚,电源VCC和GND比较好识别,万用表蜂鸣档量出GND引脚,上电量出VCC引脚;另外的TXD、RXD 接反了不会有风险、只是不能收发数据,对调即可。

楼主:
看着板子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阉割了WIFI,太小气了。插U盘安装应用,把APK文件都屏蔽了,从未见过如此下流无耻之徒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TTL针脚,电源VCC和GND比较好识别,万用表蜂鸣档量出GND引脚,上电量出VCC引脚;另外的TXD、RXD 接反了 ...

谢谢,我试试。最好能直接打开ADB就好了,TTL毕竟麻烦

网友B:
越到后面的版本就越把漏洞堵掉  越来越难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到后面的版本就越把漏洞堵掉  越来越难破解了

我要说了,移动的聪明才智都用在限制用户上了,而不是怎么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网友:
现在运营商的盒子把无线省了,不厚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说了,移动的聪明才智都用在限制用户上了,而不是怎么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

有些省份的盒子TTL跑码都封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省份的盒子TTL跑码都封掉的

我这盒子可能也封了,早知这样就不装了,直接退宽带

网友:
去抖音上搜一下盒子刷机, 人家都是拿镊子短接了, 开机强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盒子可能也封了,早知这样就不装了,直接退宽带

烽火680这个好像可以短接刷机,你搜搜看

网友:
这盒子简直无语,移动真的无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烽火680这个好像可以短接刷机,你搜搜看

我是移动正常在用的合约机,刷机了原版的iptv就没了。所以不能刷机

网友:
没办法,都在拼流量包价格

网友:
刷着试试看,坏了可以换的。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期待LZ的后续作品更新

网友:
移动的聪明才智都用在限制用户上了

网友(2024-11-25):
大哥,我的和你一样,TTL 跑码,但是不能输入,应该是被封禁了。我在咸鱼上看到有帮忙打开ADB的,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输入:音量加, 左左右右,音量加。可以打开隐藏菜单,打开远程调试,这个时候已经可以连上adb connect IP,但是用adb devices 命令查看显示没有设备,

网友:
还不如三十多买一套新的魔百盒回来刷机使用,系统友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