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CAR SUB车载低音炮烧15A保险丝维修

楼主(2023-09-22):
同事的低音炮坏了,说是购买安转费了800多元,听说价格这么高,以为烧保险只是功率管烧了,比较简单,就顺手拿过来准备修复一下

用稳压电压接入12v,直接电流拉满5a;关电测试功率输出管,电源升压管都是好的,但输出电流很大,测下OCL的输出管,依旧电流为5A,我的电源输出电流最大就是5a的,一开始看起来维修非常简单的,谁知道一入手,问题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维修陷入困境,只有买料代换试试了
等料回来后换了两个mos管,TL494的IC,把所有的电阻和电容都测下来用电桥测试都是好的,推动三极管和mos管拆下来用万用表也是好的,再次陷入绝境,一度怀疑升压线圈坏了,拆下来测量和观察都是好的。
上示波器,不装MOS管,TL494的8,9脚输出波形幅度和频率38KHZ正常,MOS管G极也是正常的,再次装上mos测试,波形一闪就没了;电流依旧是5A
最后没办法撸撸维修过程,MOS管是新的,TL494是新的,电阻电容等外围也是好的,唯一可能就是推动三极管估计是性能劣化了,找来两个SS8550的三极管换上,再测试正负电源输出电压,正负电压29v。功放的电源供电修复,此处坑人的是这两货,我是拆下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试的,是正常的。
最后将功率管装上,但电流还是5A以上
测试功率管输出电压为0v,中点输出没有偏移。
继续往前查,
最后发现推动三极管两个基极电压有4v ,就是线路图的Q6和Q10的基极,应该是静态偏置电压高了,功率管长期工作在满载或是甲类工作状态,拆下固定偏置的3极管,测量ce极只有70欧姆的阻值,已经击穿了,就是原理图的Q5位三极管坏了
没有同型号的,临时找个9013的NPN换上BVCE的电压低了,推动三极管两个基极电压是1.8v,测试工作整机静态电流209ma,播放半个小时正常,等2N5551回来再换上,其实这个三极管还有温度补偿作用,这个机器并没有将三极管贴在散热片上,虽然这个三极管距离散热片很近。

两个罪魁祸首:

楼主:
线路图是借用电子发烧友上的,基本上一样,只是12v转正负29v的就Q1,Q2mos管前面有一级用S8550三极管驱动

网友A:
功放管子拆起来真麻烦,而且管子并联的话,坏的那个还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管子拆起来真麻烦,而且管子并联的话,坏的那个还测不出来 ...

本来认为是小儿科,谁知道儿科学问更大,差点翻船修不好

网友B:
搭运费和件钱了吧!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写了这么多

是功放坏了还是电源坏了?

楼主:
功放和升压电路都坏了,坑人的是两三极管用万用表测试是好的,走了很多弯路,最后吧升压电感都测下来测量了一下,功放是调整静态偏置的三极管挂了,电源是TL494输出的推动管挂了,反倒是后面的大电流的mos管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运费和件钱了吧!哈哈哈哈

好久没动手了,一时间想试试手,谁知道差点脱不了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和升压电路都坏了,坑人的是两三极管用万用表测试是好的,走了很多弯路,最后吧升压电感都测下来测量了 ...

分立件太多,不好搞啊

网友C:
楼主还功底还是深厚,要我估计只能傻眼了。

网友D:
这种全分立功放确实不好维修,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元件有问题就会导致很大的问题,不好找故障点。

网友E:
电工证刚到手的我,以为能看懂电路图了,结果实际上,只能看懂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功底还是深厚,要我估计只能傻眼了。

只有多修,才能进步,图纸和实物对不上,位号和物料都有差异,不能急按步骤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工证刚到手的我,以为能看懂电路图了,结果实际上,只能看懂示意图 ...

孰能生巧,多练练手就熟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全分立功放确实不好维修,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元件有问题就会导致很大的问题,不好找故障点。 ...

本来想在这边找个图纸,参考一下,没有搜素到;只有自己发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