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硬盘属于什么接口?从创新MP3拆下的CORNICE 1.5GB

楼主(2023-09-22):
这个硬盘从创新MP3拆下的  想问问这个硬盘属于什么接口?有没有什么转接卡能替换它?

网友:
2004年老盘,还是1.5GB.建议放弃,浪费时间.

网友:
这种机械硬盘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学习了。

网友:
1.5G 都要机械盘诶,真是用料足

网友A:
这是微型机械硬盘,非常少见

网友:
我记得世界上第一个微型机械硬盘是东芝发明的好像

网友B:
应该是IDE接口的变种

网友:
http://www.hjreggel.net/hdtechdat/hd-cornice.html
这里有介绍,应该是zif或者是cf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微型机械硬盘,非常少见

是的  淘宝都找不到这种硬盘  这个硬盘转接卡也不一定有吧  这个硬盘拆的一个创新MP3里面的.硬盘难道没有可替换转接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IDE接口的变种

这种接口硬盘有没有固态的硬盘

网友:
CF不是这样的,我有一个cf口的机械盘。外观和普通cf是一样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串口呢,取下板子,查芯片应该可以分辨

网友:
高级货,估计比较容易坏~~

网友C:
1.5G的老货,我猜是IDE的,不过现在已经没折腾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G的老货,我猜是IDE的,不过现在已经没折腾的价值了...

这个硬盘绝版了吗 买都买不到  只能扔了吗

网友:
难道是zif口?

网友:
这个排线应该是可以拔下来的吧

网友:
测一下4K 和顺序读写

网友:
nokia 有款手机 n95 还是啥来的,是在这个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