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些固态电容,到手即拆,大伙快来看看,帮忙鉴定一下,翻车了没。

楼主(2023-09-22):
电脑不开机了。
测电源:VSB紫线才3.9V,PS-ON绿线才2.6V,待机副电源已经是严重的带不起负载呀,
就知道是里面的电解电容恐怕都已失容,
虽然是Dell(LITEON代工)电源,十多年历史是该老化了。

电源做工不错,又没坏,买电解换呗,
听说固态性能强悍,在机箱电源闷热的环境里还不会爆浆,更不会失容,

于是,红包走起,买了25个6.3V 2200μF,10个16V 1500μF的固态电容。
二十来元也不贵嘛,打算全都换成固态好了。

等了3天,才200多公里的邮路嘛,这么的慢,
怕了假货,怕了假货,怕了假货,到手即拆,让大伙鉴定一下,

黑黑的,干干的,就没湿的感觉,
没有翻船吧,我感觉没,就不知道啥牌子啥性能,

大伙说说,这个是啥牌子的固态?杂牌不会看,是固态,容量够就用吧。

二十五个固态电容,合照。

.

拆了,左边是2200μF的,右边是1500μF的,
怎么2200μF的体积,比1500μ的体积小了一圈???

.

就着样子,仰角看看。

.

2200μF大头照

.

2200μF拆壳后容量,
套个热缩管,还能接着用吗?

.

另一只2200μF容量
.

另一只2200μF容量
.

另一只2200μF容量

.

1500μF大头照

.

1500μF特写照

.

1500μF拆壳后容量,
套个热缩管,还能接着用吗?

.

另一只1500μF容量

另一只1500μF容量

另一只1500μF容量

网友:
耐压不一样,所以容量小的反比容量大的大

网友A:
现在没人做假固态了吧...

网友B:
看起来有两个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人做假固态了吧...

很便宜呀,我下单后才思量到后怕,便宜的就像是假货,十五十六的。

那普通电解电容还有啥必要用呢?哪怕是杂牌固态,也比点解电容优越很多吧。

网友C:
固态电容这么小巧,容量还这么大,还不容易嘭的一声响,看来电解电容要淘汰了;有时间我也买一些,把手里的电源鼓捣鼓捣,主要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电容这么小巧,容量还这么大,还不容易嘭的一声响,看来电解电容要淘汰了;有时间我也买一些,把手里的 ...

是的,看上去就很小,10 x 12 的,真的很小巧,而却是大容量。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材料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做工可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有两个厂家

是的,是啥厂家,啥牌子嘛?谁能解析?

网友D: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79688495064281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7968849506428126

呵呵,云星YX牌,有你厉害的,查到姥姥家去,

网友:
剝壳后应该没法用了吧,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云星YX牌,有你厉害的,查到姥姥家去,

厂家在阿里巴巴有店,你看下价格跟你买的比怎么样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45795713988.html

网友:
不知道耐久怎么样,确实不错,就是固态貌似比较少有高耐压的

网友E:
建议还是买品牌大一些的,至少测试条件好,各种参数比较可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家在阿里巴巴有店,你看下价格跟你买的比怎么样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45795713988.html
这个星云电子的官网(https://www.fjyxdz.cn/index.aspx),里面的资料几乎没啥用,啥信息也查不到,
1688里25个价格,比我买的贵了2元,还不包邮。

——————————————
另外我查到这个丝印PB的,是东莞市科尼盛电子有限公司,KNSCHA(科尼盛),
PB系列固态电容器
http://www.knscha.com/web/index. ... &classid=171&id=131
https://dgknscha.1688.com/page/index.html

使用温度:-55℃+105℃
额定电压:6.3~16V.DC
容量范围:47uF~2200uF
温度频率:-20%~+20%(at 20℃,120Hz)
使用寿命:5000小时 at 105℃
Ultra-low ESR 《100KHz /20℃ (mΩ max)》
PA series 25V: 11~12mΩ
PB series 6.3V-16V: The lowest 7mΩ
PS series 16V-25V: 10-12mΩ
PV series 35V: 20mΩ
Super Mini-size (PV series)
Large Capacitance (PS series)
具备高纹波电流承受能力,
极低阻抗(ESR)值,
极小型和长寿命5000小时。
适用于快速充电器、USB充电器、主机板、电源系统、ABS和GPS快速充电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还是买品牌大一些的,至少测试条件好,各种参数比较可靠一些。

嗯,贵价的电器,我会考虑你的建议。
像我现在维修的这电源,不给换普通电解电容,用固态电容已经是很用心去整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便宜呀,我下单后才思量到后怕,便宜的就像是假货,十五十六的。

那普通电解电容还有啥必要用呢?哪怕 ...

任何产品都有品质高中低的差别,不同的在一起比没有意义...

网友:
快换上测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