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大佬无刷锂电钻故障

楼主(2023-09-22):
今天用手电钻测试电池包好坏   插脚正负极弄反了 打了一下火 短路了  手电钻不转了  是哪里故障   看哪里都没有问题  难道控制板烧了吗
刚把控制板拆了  没看见爆管啊

楼主:
如果换一个通用板的能用吧  我搜了一下尺寸一样  但是接线不一样

网友A:
高手啊,告诉我这个正负脚怎么能插反

网友:
基本就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告诉我这个正负脚怎么能插反

用电线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告诉我这个正负脚怎么能插反

插脚不一样没注意正负极    一搭火砰一声就知道坏了  哈哈  一看正负极连反了

网友B:
主控烧了,如果有保护的话把保护管拆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烧了,如果有保护的话把保护管拆掉看看

拆哪里  就这一个主控板  mos管看着好好的

网友C:
换驱动板。鱼上买。我打黑了10个。有6个是好的。相当于25块买了6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驱动板。鱼上买。我打黑了10个。有6个是好的。相当于25块买了6个。

通用吗

网友D:
这无感无刷,十几块就能买个新的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无感无刷,十几块就能买个新的驱动了

搜了一下 没有一样的  都是八线插头的  我这个五线的   二十多一个  回头看看再说吧   淘个二手的无刷手电钻拆件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