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大约80年前的雷明登电动刮胡刀拆解维修(REMINGTON W)

楼主(2023-09-22):
       这是一个上世纪40年代美国制造的电动刮胡刀,是1940年左右美国小家电产品的实例,至今约有80年的历史了。

        大概在1970年左右,我拆修过这个刮胡刀,当时它已经不会动了!记得通电时,它的电机接点会冒出很大的火花!后来发现是它上面的一个电容器已经击穿短路了,很有可能是误接220V给击穿的。在当时那个年代,小孩子要能得到一个高压电容是很难的事情,在废品公司买到一个断腿的电容器,标称:0.047uF/400V。把它断腿端的树脂胶磨掉一些,露出一点点金属引线,就可以继续使用了。换上这个电容,也不知道是否合适,因为电机上原来的电容器没有标注电容的大小和耐压。当时通电试验,电机勉强能转动,启动有点困难,由于没有可以用来试验的电容器件,也就把它收起来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前些时收拾东西把它翻了出来,打开一看,嗬!还箱、说全呢。先来看看它的外观:

       从它的标牌看,功率10W、110V、AC-DC,有可能还可以交直流两用。我们现在的条件是当年不能比的,光是拆机的元件就有很多可以挑选。于是找了一些0.1-1uF的电容,准备实际换用不同大小的电容,试试电机用那种容量的电容最合适。

先来看看拆开的电机结构:

       拆开电机看到,它的结构非常简单!转子只是一个硅钢片叠起来的实心铁芯,有曲面形状的铁芯。实测电机的原理图如下图:

       电机的电路很简单,可以正转或反转。具体怎么形成的旋转磁场、这个形状的实心转子怎么会转起来、怎么能交直流两用,其原理我不懂。只能说当时在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年代,西方国家已经把电动机的研究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各种电机普及用到各种民用电器设备中。

它的刀头部分的结构如下图:

这么个老古董了,它的刀头还能很好运转、工作。还有一个清洁用的小刷子:

       通过用不同容量的无极电容实际试验,最后确定用0.22uF的电容代换。这时电机运转平稳,接点间的电火花几乎没有,电机启动也非常容易。电机原有的电容器仍保留在原位,代换的电容放在后边的空档中,算是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吧。

这里有这个刮胡刀修复后的运转视频:

它转起来的噪音与现在的电动刮胡刀比还是比较大的,在早期美国的电影中我见过也有这种电刮胡刀的视频,也有这种咔咔的声音。

这里还有份它的说明书:

       这么老的一个普通刮胡刀,做工很好、实实在在,体现产品制造的精致、认真,我们现在也能做得很好。但是现行市场上仿冒欺骗、偷工减料盛行!也许是我们发展道路上,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吧。

网友:
这个递须刀真是当时西方工业水平的一个缩影。

网友:
还是那个老电容漂亮

网友A:
刚开始以为是直接电磁铁原理呢,后来再看有个转子

网友:
年代久远,只适合收藏了吧,刀片也难找啊,这种结构使用时一定发热还响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以为是直接电磁铁原理呢,后来再看有个转子

是啊,我也没有见过别的电器用过这种电机,也不懂它是怎么转起来的,没有试验直流电的工作情况。

网友:
见识了,电机居然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不知道博物馆要不要这些古董。

网友:
都关注刮胡刀本身了,难道大家没发现撸主那个年代家里就能到美帝买这种东西,这不是典型的壕无人性么???

网友:
绝对的进口货,当时估计能顶一头牛了

网友:
大一看以为是电磁式的往复结构,看到后面,竟然是个交流电机,厉害了。

网友B:
是往复式的吧,看这样子是机械换向。就是没看懂那个齿盘,跟齿盘结合的是哪个部位?

网友:
上世纪40年代美国制造的电动刮胡刀,这个结构精致,原理都看不懂!

哪个转子是不是永磁铁啊!

网友:
看了一遍视频才明白,原来那个齿盘是调启动角度的。

网友:
那个年代能出国学习还买得起这玩意,不是一般的家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往复式的吧,看这样子是机械换向。就是没看懂那个齿盘,跟齿盘结合的是哪个部位? ...

那个不是齿盘,是开关,说明书有写,说白色点居中的时候插电自动运行,或把它拨到左边会开始工作,是类似摩托车打火棍的作用

所以,这个轮子应该不是旋转的,如果旋转会伤人,它应该是旋转角度只有半圈、往复运动的,在60Hz(美国工频)下应该是类似振动的状态

进而,这玩意应该不能用直流电,也没有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往复式的吧,看这样子是机械换向。就是没看懂那个齿盘,跟齿盘结合的是哪个部位? ...

齿盘就是个选钮,当带动转子轴转到接点接合时,电机就启动了。轴的另-端是偏心的轴头,套上胶木圆环,带动拨叉变成往复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不是齿盘,是开关,说明书有写,说白色点居中的时候插电自动运行,或把它拨到左边会开始工作,是类似 ...

这个轮子与电机轴是固定的,启动后它也是旋转的。我没有看说明书,还带电用手拨这选钮,它突然转起来会磨手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轮子与电机轴是固定的,启动后它也是旋转的。

呃,那不怕刮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