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电动牙刷的电池装在我的小钳表里还真巴适

楼主(2023-09-22):
前几天改了小钳表的供电,后又开膛了一个坏牙刷得一电池,见我其它贴子。
还真是很耐斯!

用充电宝给电池充电,指示灯也合适!
这地方就是热熔胶,固定这个尾巴的,倒成了灯的导光柱!

网友A:
这根线是认真的吗?为什么不做个C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根线是认真的吗?为什么不做个C口?

你这样一说,楼主今晚又有事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线是认真的吗?为什么不做个C口?

本来是想开个窗口直接用C口的,结果那个缝太小了,因为两边有弧形,伸不到最边上,如果一定要把C口露出来,太费劲了,手上工具有限,所以焊了个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一说,楼主今晚又有事做了

本来买的4056板子是带C口的,空间太小了,弄起来难度大,反正用得少,没费这个劲。

网友C:
我怎么看着挺心里怕怕的

网友:
为什么要留个尾巴,弄个插座多好

网友:
直接整个无线充电多好啊!直接整个无线充电多好啊!直接整个无线充电多好啊!直接整个无线充电多好啊!直接整个无线充电多好啊!直接整个无线充电多好啊!直接整个无线充电多好啊!直接整个无线充电多好啊!直接整个无线充电多好啊!直接整个无线充电多好啊!

网友D:
带个小尾巴确实有点麻烦,也可以在电池没电以后把电池拿出来充电。

网友E:
看来这钳表还未修炼成功,尾巴还露在外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这钳表还未修炼成功,尾巴还露在外边

不,应该是才修炼出一条尾巴,要修炼出9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看着挺心里怕怕的

怕啥,知道危险就不成为危险。

网友:
这个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个小尾巴确实有点麻烦,也可以在电池没电以后把电池拿出来充电。

拿出来充,我还没合适的充电器。要找充电器也麻烦。因这电池太小了,可能随时就没电。
留条尾巴可以用充电宝供电,不需要电池也能将就用一下。
最好的办法是把C口露出来,有工具有时间再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