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了坛友钳形表用锂电池,我也准备拿出来改一改,

楼主(2023-09-22):
结果这个电池盒拿不出来,这是谁设计的。有电池好拿,没有电池那两个弹片把电池盒顶到了,还得把后盖拆了。

网友:
这个仓18650的能放进去?

网友:
拿个螺丝刀压一下应该可以取下来吧

网友:
锂电池14500能放的下吗

网友:
用我5号或七号铁锂,刚刚好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设计成用锂电池的

网友:
建议用不可充电的锂亚电池,体积小,容量高,省得老是换电池, ETC/燃气表/水表,里面都有这种电池(有些ETC是没有的,直接变成磷酸铁锂了)

网友:
直接磷酸铁锂一个代替两个1.5v电池

网友:
改起来得不偿失!

网友:
我是把电池槽抠了,放这电池进去,很难充一次电,感觉用不完电。

网友:
后续如何了

网友:
用一节14500锂电池就可以

网友:
既然要改,就用容量大点的18500电池。

网友:
电池正极弹片卡住了,用2个螺丝刀 一翘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看起来是电池弹片卡住了,用2个螺丝刀卡住弹片就能拿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