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直流电压电流表头,0-100V,0-10A,累计容量

楼主(2023-09-22):
直流电压电流表头,0-100V,0-10A,累计容量

库仑计积分商城第三次兑换

兑换1份是两只,包邮非偏远

直流电压电流表头,0-100V,0-10A
高精度四位半 00.00v 00.01分辨率
电流 00.000a    0.001a 分辨率
电压范围 0-100v
电流范围 0-20a  超过10A需更换输出红黑线,后期会出更高电流版本
显示功率
库仑计(可用于电池充入容量 或者放出电量)
显示运行时间
显示机器温度
24小时误差低于0.03v (90%电压区间没有误差)
电流最大误差0.03a (60%区间没有误差)
手工制作,仅作为测试使用,收集产品性能,故障等信息,
优点精度高,缺点屏幕可视角度不够,
同类产品淘宝40-45一只。。包邮仅限非偏远地区,偏远地区不出售,谢谢理解
批次不同,外观稍微不同,性能一致
兑换1份直接发2只,
到货后扫描二维码识别简介

网友:
电压电流的精度不错啊,可惜我的家元不够

网友:
“包邮仅限非偏远地区,偏远地区不出售,谢谢理解”

偏远地区的进来看看。

网友A:
想要! 想要!最大能支持到多大的电流?论坛里买过个6个一组的启动电容,想用在那上面,不知道合适不?就是并联在快没电的汽车电瓶上能启动汽车那种!
哦,对了 俺家辽宁的。是偏远吗不包邮范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 想要!最大能支持到多大的电流?论坛里买过个6个一组的启动电容,想用在那上面,不知道合适不?就是 ...

最大电流20A,可外置分流器后,达到50A,,但是外置后,需要重新校准才行,

网友B:
另一款大尺寸的不上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款大尺寸的不上架了?

有需求也可以上架,,

网友C:
要是加上控制继电器输出  设置放电截止电压就不错了 干掉句为不是梦,,, 用的什么AD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加上控制继电器输出  设置放电截止电压就不错了 干掉句为不是梦,,, 用的什么AD芯片? ...

国产STC的,,以后销量上去再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产STC的,,以后销量上去再考虑

没有独立ad芯片? stc有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独立ad芯片? stc有精度?

还勉强可以吧,同价位,性价比最高的,区间靠软件运算,误差0.1,,高压大电流+-0.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加上控制继电器输出  设置放电截止电压就不错了 干掉句为不是梦,,, 用的什么AD芯片? ...

新款在测试中,用MCP3423芯片,,但是整个成本就上升一个档次了,就不是平明表头了,

网友D:
小白求教,这个怎么加在那种只显示电压的可调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白求教,这个怎么加在那种只显示电压的可调电源上

很简单,,表头供电取可调电源12V辅助供电,  电流检测线串入电源输出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表头供电取可调电源12V辅助供电,  电流检测线串入电源输出负,就可以了, ...

盒子怎么打开,掰不动

网友:
这个接线怎么接的。二维码找不到啦

网友:
是这样接的线吗?那个二维码弄丢了

网友E:
是这样接的线吗?那个二维码弄丢了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接的线吗?那个二维码弄丢了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首批还是第二批用户了。一直吃灰没用,现在看到才想起可以做个弱电柜监测表头。这个屏是什么材质?不知道7x24会不会烧屏留印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