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HP SSD EX900 M.2 500GB过保就嗝屁

楼主(2023-09-22):
开机花屏,才过保几个月,闪存可以做两个U盘么?

网友:
可以做的,这个没问题

网友:
花钱找人做,或者出掉再买...

网友:
盲猜俩佰维封的8J5C

网友:
颗粒没坏才行

网友:
开机花屏和固态没啥关系吧?不应该是主板 显卡 屏幕这些妈

网友:
花屏跟硬盘没吧,可能是显卡问题

楼主:
就是硬盘问题,用转接盒都读不出盘

网友:
这主控是 谁的马甲啊

网友:
硬盘有问题也不应该花屏,是你供电或者主板先坏又连带了固态!

网友:
惠普都是BW代工的。主控2263XT。随便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