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WIW KC-105电磁炉拆解

楼主(2023-09-22):
家里用了近十年的九阳电磁炉老是炸IGBT,给炸怕了。考虑换一款质量相对好些的电磁炉,本来是准备买钛古品牌的,看了N多评测说WIW的性能各方面对比其它品牌略胜一筹,价位也不算低,五百元左右。
外观是现在主流的超薄型。

内部结构

号称纯铜的线圈

内阻

产品宣传上的直径跟实际上的对比

产品宣传上的IGBT跟实际上的采用的还是有区别的,虽然参数差不多一样。

其它细节

静态功耗倒是很低。

网友:
感觉一般,500我是不会买,这年头卖得贵也不一定就是好货

网友:
线都没有填满啊

网友:
超薄型的电磁炉应该是电风扇也比较扁平,不知道散热效果如何

网友:
使用效果如何,其他无视。

网友:
这外包装对不起500块

网友:
看起来跟我美的两百多没什么区别

网友:
  拆简单东西  尽量不用电动工具   滑丝的太多了

这个价  我去黄鱼弄几个老款的  应该比他强  ……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就是散热片太小了。

网友:
这个性价比太低了。
3500W半桥技术100W连续加热的电磁炉才300多块,火力媲美4KW家用燃气灶。

网友:
质量够呛!
应该买质量好一点的才是。

网友:
看着做工貌似还可以,但是感觉用料不是很足。

网友:
半桥的才是优先项,火力收放自如,炒炖均可

网友:
不知道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虽然做工比一般的好点,但也不值得500大洋。看PCB是V3.0的,可能V1.0版本是21CM线盘吧,后期缩水很正常,各大厂商都这鸟样

网友:
买4个普通电磁炉使用年限不见得比这货少吧

网友:
价格太高了,国产电磁炉认准美的、苏珀尔、九阳三个牌子即可

网友:
炉板感温居然有4个NTC电阻

网友:
电路板看上去挺整洁的!

网友:
这电磁炉做工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