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示波器显示不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22):
买来的绿扬LDS20410示波器坏主板,卖主介绍是因显示白屏不进系统处理,经反复排查,是含固件的芯片AM29LV160DB的123脚焊过头了,短路了,重焊后装机上电后有显示了,但显示不正常,见图。屏在其它机子上试过是好的,屏线的插座也换过了,故障依旧。视频显示芯片用的是HX8802BLB。

2023.9.23在大家的帮助指导下,显示已经正常了。修复后的显示图见23楼。在此向大家表示感谢!

楼主:
视频显示芯片HX8802BLB

网友A:
看板子上很多地方都焊过了,而且焊的不怎么样,估计又是哪里没焊好?

网友B:
先排除排线座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排线座的问题吧!

我贴子里说了屏线座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上很多地方都焊过了,而且焊的不怎么样,估计又是哪里没焊好?

能进系统,补焊的地方,查过了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进系统,补焊的地方,查过了没问题了。

如果不是你焊的,那很难说,毕竟普通的8脚芯片都能焊短路,其他更细更密的难保不焊出问题,如果实在找不出问题,那就把别人焊过的芯片拆下来把板子清洗干净自己再重新焊一遍

网友:
不妨把焊过的地方用酒精洗洗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你焊的,那很难说,毕竟普通的8脚芯片都能焊短路,其他更细更密的难保不焊出问题,如果实在找不 ...

有三个脚焊短路了,进不了系统白屏,重焊后排除短路能进系统了,现在显示有问题应与HX8802BLB芯片及外围电路相关。

网友C:
我觉得你先把板子洗干净了, 然后拿放大镜过一遍, 再从外围电路开始测量.
绿杨示波器LDS20410开机白屏转花屏 ,250元不包邮坛友包邮,结贴已... - 数码交易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这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先把板子洗干净了, 然后拿放大镜过一遍, 再从外围电路开始测量.
绿杨示波器LDS20410开机白屏转花屏 ...

我是闲鱼85元屏与主板包邮买的 ,另外花130元包邮买的LDS2101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闲鱼85元屏与主板包邮买的 ,另外花130元包邮买的LDS21010。

不贵
仅供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344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贵
仅供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3442-1-1.html

这个贴子我看过,现在故障与他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贴子我看过,现在故障与他不一样。

那只能洗干净板子用最笨的方法从头来了

网友D:
如果屏是好的,这有点像显存出问题。

网友:
看着这个板子,伤痕累累啊,我感觉上面说得对,焊过的芯片最好还是拆下清洗再重焊一次,毕竟一看这是铬铁流,但又用不太好铬铁焊多脚芯片……,有条件的话上热风枪焊一遍吧,对后期板子寿命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屏是好的,这有点像显存出问题。

那么就是HX8802这块显示芯片坏了。这块芯片网上信息很少。现在没有HX8802BLB卖的,只有HX8802BLBG卖,不知两者有什么区别,是否可以代换。

网友:
看看有虚焊的地方吗

网友:
这种有显示又花屏的,大多都是寄存器有问题,内置寄存器的话只能换芯片,外置显存就直接换显存!
也可能是晶振坏了造成超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