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如何把制氧机的氧气灌倒钢瓶里

楼主(2023-09-22):
DIY爱好者,如果家里离氧气站比较远,
不方便一直充氧气罐,能否把制氧机制得的氧气灌倒小钢瓶里,
然后小钢瓶可以带出去焊接用,
首先制氧机制得的氧气压力是不高的,
我估计也就不到一公斤吧,
先把制氧机的氧气灌倒42升或60升的氧气袋里,
如果是1升的制氧机要灌42或60分钟灌满,
如果是5升的制氧机也需要7-12分钟灌满。
然后氧气袋接压缩机的进气口,
把42升氧气压缩到2升的钢瓶里,
就能有8-12公斤的气压,能带出去焊接用,
理论上可以,有了解的吗说说?

网友:
家用制氧机里面做出来的氧气,还有很多氮气等杂质,不适合灌进罐子,就算是灌也得用高压空压机

网友:
想都别想,出事就是大事

网友:
这需要足够大的袋子,空旷无人的地方,研究气球了解一下。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一顿狼虎操作后,你会发现还是骑电鸡去灌一瓶还省事点。

网友:
高危动作,违法的

网友A:
想的有点多 你看看氧气表的压力再说

网友:
正常满气100~150kg压力,妥妥的高压容器

网友:
这可能比买氧气贵!

网友B:
家用纯度太低了。。。

只能用袋子,有那种像暖水袋一样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纯度太低了。。。

只能用袋子,有那种像暖水袋一样的玩意。。。

不是都号称95%吗?

网友C:
家用制氧机说句难听的话就是智商税,就算不是智商税也是短命货,首先从它制氧原理说起,简单概论就是压缩空气通过分子筛,让空气中的氮气、二氧化碳、水蒸汽等等被吸附,留下氧气出去,给使用者吸氧,简单概述就是这一句话。随着使用的时长延长,分子筛会吸附越来越多,我们简单称它为“中毒”,那么分子筛能够筛查氧气的能力也越来越弱,最后出去的就是压缩空气。除非你能每一次都进行氧气含量检测,并且更换分子筛这样的操作,否则时间长了你其实就是在吸空气,只不过这空气是经过制氧机出来的空气而已。

就目前实际使用来说,一般用户只会在乎刚开始使用效果而忽略了长期质量监测,最后其实就是在吸空气,那么你还将空气压缩进氧气瓶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还是去冲安全一点把

网友:
自己制氧?成本估计会超过买回来的氧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制氧机说句难听的话就是智商税,就算不是智商税也是短命货,首先从它制氧原理说起,简单概论就是压缩空 ...

那照这么说,制氧机上面的氧含量95%都是虚标的吗?用制氧机的要么是身体有问题的,要是是DIY 焊接用的,分子筛用个半年一年总没问题,据说可以烤干,也能换中间的粒子。

网友: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照这么说,制氧机上面的氧含量95%都是虚标的吗?用制氧机的要么是身体有问题的,要是是DIY 焊接用的, ...

全新的机子刚开封确实能到95%,但是你不要忘记了,空气中是含有大量的水分的,往往在使用过程中分子筛吸附了大量的水份,其制氧效果可想而知,你若不信你可以尝试测试一台长时间使用后的家用制氧机,检测方法是用一根点燃的蚊香燃烧端,靠近出气口,将出气流量尽量调低,观察火焰的燃烧效果,然后用同样流量的压缩空气比较,效果怎么样一看就知道

正是很多都是病人使用我才将实际效果怎么样告诉你。正是空气中含有21%的氧气模糊了95%氧含量的制氧机。假设空气中没有氧气,那么效果怎么样不用我说使用者都知道了。效果好不好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下小实验,我相信真理比谣言更让人信服

网友:
我看医院的制氧机压缩空气是经过干燥机去除空气中的水分才进分子筛,家用的显然是没有的

网友:
显然是不行的。有爆炸的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的有点多 你看看氧气表的压力再说

就是就是    就算真的搞了有一丁点油脂 就是新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