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供电电感用大的替换小的有向题吗?

楼主(2023-09-22):
示波器视频显示芯片供电电感原来是贴片的,坏了,不知大小,我要用直插电感代换,电感值肯定比原来大,有问题吗?

网友A:
电流大可以也就是体积大。

但是电感量最好用原来一样或接近的,比如原来4R7,那么建议还是用4R7,不要误差太大,因为这会影响电源工作频率,从而改变电源输出杂波干扰。

至于你用用图中的滤波电感而非功率电感更是要不得,严重改变电源的设计工作特性。

网友B:
你用示波器,就测结果行就可以了。

网友:
磁珠贴片电感值很小的。。。
用图片的这个或者0欧电阻都行。。。

网友:
主要是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电感值最好跟原来一样大。

网友:
要看电感的作用吧?
如果是滤波,肯定越大越好。
如果是DC升压,那可能要影响升压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可以也就是体积大。

但是电感量最好用原来一样或接近的,比如原来4R7,那么建议还是用4R7,不要误差 ...

其实是电源板5伏过来分二路,一路给视频显示芯片HX8802BLB供电,一路经电感给其他芯片供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是电源板5伏过来分二路,一路给视频显示芯片HX8802BLB供电,一路经电感给其他芯片供电。 ...

在这里是应是滤波用的吧。

网友C:
电感值最好跟原来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值最好跟原来一样大

问题是不知原来是多大的。

网友:
不带标注确实是麻烦

网友:
理论上有问题

网友:
如果用在lc滤波,应该可以,用在dc dc电路,不可以。

网友:
电感值最好一致,大小似乎不影响

网友D:
可能是磁珠,DC-DC电感一般不会离芯片太远。具体要看下周围电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磁珠,DC-DC电感一般不会离芯片太远。具体要看下周围电路才行。

是比边上贴片电容略大一点黑色的长方体。一开始以为是一个零欧姆的贴片电阻,看了另一块板子相似位置也有一个比这小的黑色的长方体,标注是L200,我才最终判断这是一个供电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电源板5伏过来分二路,一路给视频显示芯片HX8802BLB供电,一路经电感给其他芯片供电。 ...

重要是搞清楚电路的作用,是升压,还是降压,还是滤波。滤波大些没有问题,升压、降压的话偏离设计值就会影响原来设计目的,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示波器,就测结果行就可以了。

你这个办法不错,我试试。

网友:
重要的是电感量,滤波的话,影响不大。dc/dc就不行,芯片会发热甚至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