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web u2 突然挂了,修一下

楼主(2023-09-22):
前两天拿出来用,突然挂了,电压电流都是异常的,几千安的电流啊,空载电压也0.0033v不正常。

电压电流异常且固定不变,其他功能都正常,恢复出厂和重刷固件无效,基本排除软件故障。

拆了看看,排除软件只有硬件问题了,元件功用见标注,先测各部分供电是否正常

输入esd 正常

vbus电压正常

ldo输入隔离压降正常

ldo 3.3v 输出正常

主供电及周边无明显异常,怀疑ina226(电压电流监测)有问题,先测其供电3.3v正常

电流采样in+ 5.23v

in- 也是5.23v ,压差为0,无异常压降,理论上电流显示应该为零。

测ina226 vbus采样5.2v也正常, 由于此ic i2c通讯,有可能mcu io口损坏,但是周边三轴陀螺仪等ic也是i2c总线通讯,因此排除mcu io口故障的可能,测量scl sda 上拉也正常,到ina226线路也未发现断线,因此只能是ina226损坏。

ina226 资料 ,16位 电压电流检测adc

u2也采用高边差分电流采样

1.8x 包邮买了颗,几天后到了

换好后

空载正常

带载也正常了

坏的莫名其妙

网友:
高手,又分析又维修,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电路故障,分析故障起来比较难,元件代换也不容易

网友:
流弊,懂的太多了!

网友A:
我还以为这玩意这么便宜包邮一定是假货呢,没想到是真的

网友:
写的这么仔细,我还是看不懂

网友:
大师出手,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这玩意这么便宜包邮一定是假货呢,没想到是真的

正品的 INA226 原本就不贵,只是前几年缺芯才被炒上了天价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下!!学习中,,,,,

网友:
居然是adc挂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电流看着就离谱

网友:
牛啊这都能修,厉害得不得了先加入淘贴再说,等牙膏

网友:
看似很简单的维修,实际上一点都不容易

网友:
大婶牛掰啊

网友:
这故障排查维修有难度。

网友:
有制作固件和PCB文件?想要复刻一个

网友:
电压电流值固定不变,坏的INA226在持续发送垃圾数据,被解释成电压电流了?

网友:
不明不白的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