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突发奇想,能不能把监控视频保存到百度网盘、阿里网盘上去?

楼主(2023-09-22):
既然大容量硬盘价格这么贵,能不能把监控视频保存到百度网盘、阿里网盘上去?容量够大,关键还免费。

网友A:
这个理论上可以,我想这样:一个是用一个硬盘保存一天的额或者一周的视频,集中时间上传,做到实时上传比较繁琐。

网友:
可以,应没有问题

网友:
似乎理论上可以,可是上传的速率似乎较慢

网友:
关键是没有相应的数据接口啊,不然就不会有监控录像机了

网友:
直接实时在线传输可以的话不把他们薅死?应该不行,监控可是24小时不间断写入,况且上传带宽不够吧

网友:
只能手动备份,上传要开vip

网友:
理论上可以。

网友:
同步备份到网盘吗

网友:
大容量HDD不贵呀,10TB才千把块,这个价在监控总价里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上行就是可以,,下行也会让你用不着

网友:
同步备份到网盘吗?

网友:
网盘也不够空间给你存

网友(2024-04-05):
首先摄像头需要支持rtsp协议
然后用ffmpeg录制

上传就用alist+rclone

网友:
上传有两种情况,一种实时上传,一种是拷贝下来再转存到网盘,前一种不大可能,后一种可以实现但是你需要有精力、有时间还要有超大的云盘空间。

网友B:
监控厂商有推出云储存服务的,付费购买服务,想保存在不付费的网盘上?人家监控厂商可不答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监控厂商有推出云储存服务的,付费购买服务,想保存在不付费的网盘上?人家监控厂商可不答应。 ...

实时上传  技术上没有问题  写一个自动脚本就行  关键是上传速度  除非监控分辨率改小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理论上可以,我想这样:一个是用一个硬盘保存一天的额或者一周的视频,集中时间上传,做到实时上传比较 ...

视频保存在百度电脑同步网盘,打开同步功能就行了。视频保存在百度电脑同步网盘,打开同步功能就行了。视频保存在百度电脑同步网盘,打开同步功能就行了。

网友:
没法实时上传,因为网盘不支持,只能把保存好的视频上传上去,但是上传速度很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