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台灯

楼主(2023-09-22):
拆个台灯

网友A: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垃圾

网友:
虽然有点单薄,总体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外观不错,似乎低压与市电隔离不是太到位。

网友:
算是比较正规的了,关键还看led功率足不足,色温对不对,蓝光多不多

网友:
这台灯做工看着还不错,配重够分量。

网友:
居然还搞两片线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不错,似乎低压与市电隔离不是太到位。

这是非隔离电源

网友:
能做成这样的,可以啦

网友:
不错,应该是放心产品。

网友:
做工不错,应该是正经产品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opple的台灯,分量特沉。开始觉得用料扎实,结果拆开后,呵呵,除了电源板子,还赠送了一坨水泥块。怪不得这么沉。

网友:
看着还行啊,比很多山上来的台灯强多了

网友:
非隔离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垃圾

看驱动板还行,至少比阻容和线性方案好点。

网友:
做工用料还行,能用吧。

网友:
一般般的把

网友:
还想着粗圆柱里是电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