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简单测试一下100μF电容温飘

楼主(2023-09-22):
非正规测试,只是简单看看对温度的敏感度!不严格,毕竟还有湿度等影响,因为用的还是冰袋降温。。。。

网友A:
专业!之前用过谐振电容的稳定性不错,材质是NP0

网友:
20℃居然和29℃测出来电容值一样?这是哪种电容

网友:
大佬你的表真多

网友B:
从这个简单测试
看起来第一个电容温漂很小
第二个电容温漂有点大,算起来是190ppm/℃

损耗值看起来不太正常,很大。
作为对比:
我手上27uF聚丙烯电容在100Hz损耗值D为0.0000,1KHz损耗值D为0.0009,与规格书相符合
手上涤纶电容1KHz损耗值D为0.005左右,也与涤纶电容规格书相符合

另外,第一个电容和第二个电容损耗值差别也很大,差了10倍左右,有点像聚丙烯与聚酯(涤纶)电容的损耗值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之前用过谐振电容的稳定性不错,材质是NP0

NP0搞不到这么大的。。。。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简单测试
看起来第一个电容温漂很小
第二个电容温漂有点大,算起来是190ppm/℃

别关注D值,抛开电容本身品质的影响,这些电容都是好多个并联的,最多的一个是20个电容并联的,测试时又加了很长的测试线,测出来的D值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关注D值,抛开电容本身品质的影响,这些电容都是好多个并联的,最多的一个是20个电容并联的,测试时又 ...

D值与材质有关,多个电容并联照理来说对Q值影响也不会太大
另外,用屏蔽开尔文夹,1KHz及以下频率测试大电容不会对测试结果有大的影响
我猜测你第一个用了十多二十个电容并联的100uF电容,介质材质是聚酯(涤纶)

网友:
电容温漂,大佬真的玩法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值与材质有关,多个电容并联照理来说对Q值影响也不会太大
另外,用屏蔽开尔文夹,1KHz及以下频率测试大 ...

材质确实不确定,某宝货,大家都懂!这些电容单个测量D值比这样并联起来要小很多!还好,这些电容主要用容量对付万用表,其它参数对万用表来说影响很小。

网友:
看来得上个车载小冰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简单测试
看起来第一个电容温漂很小
第二个电容温漂有点大,算起来是190ppm/℃

这个D值的确不正常,我的同型号2只并联D 0.000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D值的确不正常,我的同型号2只并联D 0.0009

都说了别看这个D值,我测温飘时,接了长的测试线引到泡沫箱外面测试(箱子太小,夹子放进去没地方了),不加测试线D值就很低!好像比你的0.0009低多了!

网友:
学习了;这是选音响发烧电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说了别看这个D值,我测温飘时,接了长的测试线引到泡沫箱外面测试(箱子太小,夹子放进去没地方了), ...

小多了?拍个照片看看可以吗?D值想大容易,想小可不容易

网友:
cbb电容和陶瓷电容常见一些,寿命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多了?拍个照片看看可以吗?D值想大容易,想小可不容易

早就发过照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就发过照片了

哦,找到了,这个值是正常的

网友:
似乎,小个头的薄膜电容温漂会比较大
而且有个讨厌的事情,小电容如果是串并联拼凑的,你要是先拧在一切凑出了精确值,用烙铁一焊就变了。即使你手法很快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