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个暴力涵道风机玩玩!

楼主(2023-09-22):
       最近刷视频看到有人拿戴森吹风机拆的11万转涵道风机改着玩,挺有意思。于是在闲鱼逛逛,发现有小米直白吹风机的拆机风机卖,很便宜5.5一个,加3元邮费买了俩,后续又搞了点PVC管和无刷电调之类的配件,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

一、风机改造

先看看风机的尺寸和参数,虽然没有戴森的11万转,但9.5万转也够暴力了
开始折腾线圈高压改低压操作,用热风枪3/400℃吹固定定子红圈位置,然后拿两把平口螺丝刀撬出定子和中心的轴承
拆出定子后看到强磁转子还是挺袖珍的
这是拆出的定子

拆除原高压线圈,这个是最麻烦的,因为线圈有胶,废了老鼻子劲才拆干净
然后学别人用0.55mm漆包丝绕8圈,三个线圈组成星形接法。将定子和轴承重新安装回风机备用

二、外壳制作

       找了两段32和40的PVC管做外壳,主要是这东西好加工。

先搞风机安装管,32管子壁厚厚了点,风机放不进去,拿根25的不锈钢管,用牛皮纸不干胶裹到相应直径,然后热风枪加热PVC管,趁热套上去,扩管后刚好可以塞入风机

然后拿40管制作安装电池和充电、电调的底座筒,用18650电池卷成三棱柱,加热成型

用PVC板和PVC泡沫板,加工风管和底座连接件,有砂纸裹32管,磨出粘接面

开充电、开关、调速旋钮口备用

三、配件采购、加工

购买的20~30A电调

废显卡切下两片英飞凌的042N03LS  30V/93A MOS管并联组成电子开关

IP2326 两/三串升压充电模块

从一堆拆机电池里挑了两节容量1800,内阻30的18650,加保护板,焊个2S电池组

四、焊接装配

焊接好电池、充电、开关、电调、风机,测试功能正常

底座插入充电模块和电池,从底部安装好模块,固定好电池

底座顶部安装好开关、调速旋钮,塞入电调和电子开关板

安装风管和底座连接件,完美合体

风扇运转良好,充电正常

五、总结

       这小风扇还是挺暴力的!因为电池组内阻较大,所以不能完全发挥,只能干到5/60W,之前用可调电源测试8.4V电压可以干到小100W,12V就更不用说了。噪音属实有点大,不过这转速也正常。现在就差风嘴和后面扇叶保护网没搞了,有时间再说吧,就这样用也不错,给东西吹吹灰,给焊接后的电路板啥的降降温还是很屌的。

网友:
这么小个风机,5、60W,这风压得多大啊

网友:
每分钟9.5W转???

=====================

网友A:
11万转那个才4.38一个,6线圈的。
做了个迷你电调测试仪

网友:
我也搞了一个马达,风力蛮大的,3s干到14a有烧糊的味儿,10a稳得很。

网友:
拿来改气压打窝器可好?直接把窝料吹过去

网友:
改的很好,旧电机又升值了。

网友:
买了两个,不知道这么玩,不过我买了控制器了,能转,但是想不到用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万转那个才4.38一个,6线圈的。
做了个迷你电调测试仪

你这个板子还放了一个ldo是给单片机单独供电的么?
看这个ic应该是stc8h1k08A啊,可以5v供电啊?  这种小电调基本都有5v输出的吧?

另外,求一下这个电机的购买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板子还放了一个ldo是给单片机单独供电的么?
看这个ic应该是stc8h1k08A啊,可以5v供电啊?  这种小 ...

加降压芯片是因为我的电调上没有5V输出,涵道电机tb上(杰盛电机商行)的

网友:
创意不错,手工了得

网友:
动手能力强 ,赞一个 !谢谢分享

网友:
所以这东西改了派什么用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降压芯片是因为我的电调上没有5V输出,涵道电机tb上(杰盛电机商行)的

这些电机都是300v左右的? 能不能升压以后驱动呢?改线还是有点困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电机都是300v左右的? 能不能升压以后驱动呢?改线还是有点困难的

有高压驱动板就不用改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高压驱动板就不用改线圈

这是不是要跟着大佬的节奏,做一个高压驱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