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牧田款21V1A;山货线充亮灯无输出,新货就坏,有何好货推荐?

楼主(2023-09-23):
21V 1A,黄鱼仿品牧田座充85左右可行?有何好货推荐?线充座充都可。

网友:
你这个属于狗屎类,看看我这个
妇女节碰运气买了2个锂电21v充电器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674-1-1.html

网友:
貌似价格翻了一倍

网友:
一劳永逸上可调电源! 再也不用担心充电器罢工

网友:
220直接接整流桥,连个保险都没有,质量肯定好不了。

网友:
拆开看就知道是山寨的

网友:
看用料一般,谢谢分享。

网友:
看这货,
     配件少的可怜。。。、

网友:
有过两个买工具配套的充电器,垃圾的不得了,后来自己用42V的平衡车充电器改了一个,充电电流通到了4A,不然充电太慢

网友:
这点东西,可惜这外壳了。

网友:
这问题对楼主而言算是问题吗?楼主只是需要外壳而已。楼主下一步就是设计电路板,然后打样。

网友:
自己DIY一个靠谱的充电器吧

网友:
老实说,这是杂牌军中的杂牌军了,新货都坏也是醉了

网友:
好货不多见便宜的

网友:
这么个板子支持21W输出?太厉害了啊

网友:
搜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DC口,很多正品充电器,50-80都有,尽量买小巧一点的。

网友:
线充的话推荐“象鼻”牌21V,大概35-40包块的样子

网友:
壳子大,板子小,新货就坏,会不会是变压器线圈引脚脱了。

网友:
这质量貌似不咋地

网友:
就知道是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