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 每次登陆密码都错误,用手机号找回,重设后能登陆

楼主(2023-09-23):
每次登陆密码都错误
用手机号找回,重设后能登陆
只要关掉网页,用重设的密码登录又提示错误
不断地恶性循环
快崩溃了
都有放弃这个论坛的想法了

网友A: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换个浏览器试试。另外老站和新站数据是不同步的也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换个浏览器试试。另外老站和新站数据是不同步的也要注意。 ...

谢谢您
谢谢解答,果然是老站新站不相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谢谢解答,果然是老站新站不相同的问题

说得通么?每次打开网页是老站的IP,手机找回重设密码不是依旧在老站?那不是顺便把老站的密码改了。那么下一次打开网页怎么又不能登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