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升级万兆网络,自从换了RTX4060Ti的电脑,网络也升级

楼主(2023-09-23):
自从换了RTX4060Ti的电脑,又升级了万兆网络
换电脑的帖子:终于攒到钱换新电脑了!RTX4060 ti搞起来!全部自己装 - 电脑软硬派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我们家标志性的沙发。万兆交换机开箱

交换机大小尺寸~

侧面散热孔

后面是220V电源接口,内置电源

正面接口:4个-RJ45 2.5G网口  ;2个-SFP 万兆网口

买了SFP万兆网线-光纤线

插入万兆网线

完美识别!

这一套下来,爸妈在客厅看NAS里的4K蓝光电影,我在卧室躺床上用手机看NAS的4K电影,电脑同时复制下载好的4K电影到NAS,都不卡了,每个占用差不多300MB/S的网速,在路由器看到NAS是900MB/S

网友:
有规划,懂设计,需求到位确实很爽

网友:
真的是高级,家里都用上万兆网络了。

网友:
万兆,俺才50兆网速

网友:
这配置,准备档全家的服务器用吗?

网友:
主打的就是个流畅

网友:
看着好羡慕。我还在蹭单位的网,百兆路由器。

网友:
厉害,家用都上万兆了……

网友:
我想问的是,你宽带多少莫非也是万兆

网友:
一个数字而已,实际根本用不到,也就你测试时用一次,平时根本碰不上使用场景,即便看4K电影,也就占用30M左右带宽,4MB多一点罢了!一条百兆网线还能同时传送4个4K监控视频还占不满,虽然只有25Hz。
家里有8K200寸电视才需要,但片源很紧张!

网友:
千兆下不能看蓝光,两个以上就卡?那可以考虑NAS多网卡,没必要万兆吧,300M/S相当于三网卡,那直接主万兆的好

网友:
我用华硕GT-AX11000的2.5G电竞口接入,无线能到900多兆

网友A:
什么样的使用场景,才能用到这么大的带宽

网友:
QNAP是什么型号的,是全闪存的存储么?

网友:
你这剩下几个口是千M的吧?还是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使用场景,才能用到这么大的带宽

复制4K电影,从一个地方粘贴到另一个地方,比如我从电脑复制到播放器,用的千兆网,由于是机械硬盘,硬盘成了瓶颈,跑不满千兆网,如果换固态,那么千兆网就成了瓶颈,所以全固态环境用万兆也没毛病

网友:
总觉得万兆网络的费用,比你的主机贵多了。

网友:
他这个是内网万兆的

网友:
都不便宜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