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动力源DZY 48/50HI TTI改焊机 不知道稳定不

楼主(2023-09-23):
朋友送的一个电源模块 一直摆在角落里吃灰 功率还是有的48V 50A 动力源的 型号DZY 48/50HI TTI版本
做了个玩具车(费力不讨好 钱花了不少 效果还不知道咋样不如直接买个一百过块钱的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129-1-1.html) 刚好想焊接一下  就想起了这个电源 其实手头还有几台中兴ZXD1500  V4.0 还有几台艾默生HD4830-3 都是可以改可调的 最近太懒了吧可能 有时间还是要动手改一下 就算自己用的不多 也可以转手卖了 摆在角落吃灰实属不应该 又想要的可以小黄鱼上拍下 个人感觉HD4830-3改可调很稳定 价格又便宜 改0-60 0-100V都很稳定

先看电源外观

叠罗汉式变压器  根据散热片大小来看 效率还是蛮高的

风扇部分

维修过? 不知道之前动烙铁原因

大约10个63V 680uf的电解  以及串扰认证加的一大堆共模差模

快克烙铁很给力 加热速度杠杠的

由于电源有输出过压低压保护 电源输出低于4V 高于63V会自动关闭输出 所以我就修改电位器 在电位器1与3脚各加一个电阻 来限定电压在4-55V之间  结果负载仪没从电源输出端去除 就动烙铁焊接 烙铁接地与负载仪输入端形成回路 把运放给干烧了 直接输出最高电压然后停机 。。。。。这 。。。。。那就立即买LM258吧  先修好电源先 顺便买焊条  根据电流 选择了1.4mm的焊条   不过听说低压使用超过10分钟就有炸鸡风险 希望不是真的吧  修好电源再试

楼主:
维修调试的时候 一定要把可能形成回路的因素排除掉 包括人体对地的漏电流 都有可能通过烙铁形成回路烧坏板子上的元件  我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得不偿失啊 希望只是运放损坏 测量了4-5脚阻值几十欧

网友A:
要说MOS管脆弱也就算了,毕竟"摸死管",不过现在的MOS管也很难摸坏了。
运放没那么脆弱,我前几年修的电路板上千片,通电状态下各种摸运放也没见很多运放坏的。
可能是你烙铁没接地或者温度太高了,或者本来就坏的?

网友B:
电压高,电流小,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说MOS管脆弱也就算了,毕竟"摸死管",不过现在的MOS管也很难摸坏了。
运放没那么脆弱,我前几年修的电路 ...

负载仪的两根线加在电源输出正负极没去除  然后就开始动烙铁焊接 烙铁是良好接地 与负载仪形成回路 把运放烧坏了 因为电位器是直接连在运放上的
实测烙铁接地良好 但是与负载仪输入端就有压差 而且很高 虽然只是虚电压 但完全可以击穿工作电压十来V的运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高,电流小,不适合

所以调压  调到20V左右  但是低压大电流通常都不会稳定  试试先  短时间内几分钟焊接完毕就OK

楼主:
引用 楼主:
负载仪的两根线加在电源输出正负极没去除  然后就开始动烙铁焊接 烙铁是良好接地 与负载仪形成回路 把运 ...

我得排查一下实验室接地问题了  估计哪里接地没接好

网友C:
坐等楼主的电焊效果和小车

楼主:
LM258工业温度级别的!LM358是0-70度的。两者可以互相替代

网友:
很期待成品,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楼主的电焊效果和小车

为了个小车 有式设计驱动 又是改装电焊  还不如躺平直接买个成品玩具车 哈哈

楼主:
1.2mm焊条买回来先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个小车 有式设计驱动 又是改装电焊  还不如躺平直接买个成品玩具车 哈哈 ...

要的就是折腾的过程,直接买成品没乐趣

网友D:
多试验几次看看,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试验几次看看,实践出真知。

试一下  万一烧了去球 哈哈

网友:
这个电源我也有一个,改了可调,平时用的很少

楼主:
焊条买回来了 但是总拉不起弧 得有程序控制才行 不然电压很难像铜线电焊机一样拉弧后自动拉低电压  有时间再折腾吧 用处不大 也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