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老王家5块钱的无刷减速电机,大家看看有搞头没?

楼主(2023-09-23):
能不能用来DIY小电磨之类的东东?主要看这是无刷电机不知道力气如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37672497363

在另一家找到了拆机图:

网友A:
有陪套的控制器吗

网友:
要看应用的地方,有合适应用的地方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陪套的控制器吗

没有,线的定义有但是不知道咋驱动,没玩过这种:

网友:
深圳恒驱好像产这种电机,看齿轮寿命了,输出转速一般几十到1、2百,16直径的功率很小

网友:
电动螺丝刀

网友:
这跟有些光驱的无刷电机一样  三相 三霍尔 找个废光驱拆个驱动

网友B:
2块钱的驱动就能用,只是没有霍尔,但实际到手就是吃灰,建议别买!

网友:
做个无刷电调,转起来做螺丝刀可能是很好的选择 。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块钱的驱动就能用,只是没有霍尔,但实际到手就是吃灰,建议别买!

电机太小了,如果电机大一点估计还能玩玩

网友:
不好配驱动板呀

网友:
驱动板比电机贵几倍
没有实际用途的话,不建议囤积

网友:
这个是有感无刷减速电机,电机输出轴是D轴,外转子,电机同体积下比内转子扭矩大

网友:
经过齿轮箱后,速度很慢的,只能做螺丝刀或者遥控电机玩玩。

网友:
电磨可能转速不够吧

网友:
可以D个电动螺丝刀。

网友:
你直接去买个东成12V电磨吧,这个我给你打包票好用。
人生三万天,让自己高兴点,该花的钱得花

网友C:
这价格想买,就是不知道买来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想买,就是不知道买来干啥用

没用别买

网友:
万转做电磨有点不够,那种11万转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