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换了鼓包电容,还是不行

楼主(2023-09-23):
杂牌电源,换了鼓包电容,还是不行。短接绿和地线,3.3   5V几乎没有,12V电压低,7-10V左右,找不到原因

网友:
测量有没有短路的辅助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查5Ⅴ或12V电路输出……

网友:
换了绿油好看多了,有改进

网友:
查二极管,输出部分的二极管

网友:
维修注意高压,很适合atx维修入门

网友:
看看300V正常吗

网友:
绿线悬空不接地,看辅助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修好能用心不踏实。

网友:
把图中电解换掉看看

网友:
检查d20a这个二极管是否正常。然后检查12v的431光耦反馈。

网友:
这个没有PFC,非标电源啊。。。

有兴趣慢慢查肯定能弄好,就是比较危险。。。先看有没有5V待机

网友:
3.3   5V几乎没有,12V电压低 ------ 这样应该欠压保护了呀!你的怎么没有保护?

网友:
你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不好很正常啊。
电容鼓包确实多数是电容质量问题,但也有其他故障可能。此外个别电容损坏后外观是看不出鼓包的,但拆下来测一下就露馅了(建议用电桥测,万用表不一定能判断好坏)。,你说了没有5V电压,那就先从辅助电源部分查起。仔细看板上所用各电源芯片的型号,搜索其对应的典型应用电路图,然后对照本电源的实际电路,大致就知道该怎么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