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F短接后认4M,不认主控。大佬进来指点指点

楼主(2023-09-23):
目前的状态是。硬盘可以正常使用。就是速度慢,想量产下。于是短接右边的两个孔后,认4M。量产工具里不认主控。大佬指点下该咋整

网友:
没见过这个主控

网友:
转接卡用错了

楼主:
1153E 不能用?那用啥

网友A:
要用那个JM20329,重新刷个固件应该就能解决。
我之前买了块jms607,也是速度贼慢,异常掉电计数也和通电次数一样,重新刷了固件后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重新刷固件可能没有合适的,需要自己去根据颗粒匹配一下哪个固件能用,jms的折腾有些累人,不如慧荣那么简单。

网友B:
看到jmf的主控我都是直接拆颗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那个JM20329,重新刷个固件应该就能解决。
我之前买了块jms607,也是速度贼慢,异常掉电计数也和通电次 ...

20239 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jmf的主控我都是直接拆颗粒了

拆了 没地方用

网友:
JMF 没开过 只知道不好搞

网友:
拆了颗粒上46xt或者en

网友(2024-01-10):
用20329桥接,不需要短接,直接就认主控,显示颗粒ID、通道、CE,然后auto匹配颗粒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