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判断是假的福禄克表笔

楼主(2023-09-23):
(图片)

网友:
看一眼就知是假的

网友A:
不一定,真的也一般般。。。。。福禄克的表笔不值那个价。。。。

网友:
真的前面的护套很薄很硬的

网友:
要想确诊,必须手术。

网友B:
福禄克的表笔一副得几十块把

网友C:
我这个是10年前福禄克搞活动送的TL175,原来有好几个,卖掉两个。有,送人一个,就留一副,鼻尖都用秃了。

插头的管子非常薄,非常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10年前福禄克搞活动送的TL175,原来有好几个,卖掉两个。有,送人一个,就留一副,鼻尖都用秃了。
...

这是是真的   跟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真的也一般般。。。。。福禄克的表笔不值那个价。。。。

但凡印上了 FLUKE 这几个大字,什么都不会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的表笔一副得几十块把

由几十到几百

网友D:
直接测量内阻,一根线内阻小就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测量内阻,一根线内阻小就是好东西。

福禄克的表笔,内阻不是很小!有的还挺大!

网友E:
这做工不错的,不是什么高科技东西,线不硬,电阻不大就可以了,当然价格也要对得起做工
以前送过那种175还是什么的伸缩表笔,那个做工就有问题,用过,然后淘汰了

网友:
真假无所谓

网友:
磨一磨就知道啦!

网友:
这表笔,不咋地的的反而可能真是真的。

网友:
福禄克的表笔不值那个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做工不错的,不是什么高科技东西,线不硬,电阻不大就可以了,当然价格也要对得起做工
以前送过那种175还 ...

175是福禄克评价最好的表笔之一,实测也就那样。。。。。

网友:
如果是随箱配送的,应该是真的。

网友:
那赶上自己用硅胶线做的0.002线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