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光宝12V 38A 460W服务器电源

楼主(2023-09-23):
在坛里看到商家发的这电源,想这前些天改汽车大灯电源功率不够远近光不能同时试就想着买一个玩玩,价格也不贵才30来块一个

原本指示灯在风扇旁边的改前面来,再加个开关

加两个接线柱

网友:
确实不错,玩玩还行

网友:
服务器的电源,用料自然不错。

  光宝也是一线台系电源厂。

网友:
这结构真紧凑

网友:
我是用旧电脑pci接口插上去取点的,位置正好

网友:
听说功耗很大

网友:
这电源.买到就是赚到.

网友A:
这个LITEON是建兴吧?

网友:
看起来这东西 的做工还不错。

网友:
服务器电源,做工很扎实啊

网友:
这肯定够了,波形绝对稳定

网友:
这个可以把前段时间羊毛山寨明伟按地上使劲摩擦

网友:
这个确实是大厂的做工和风范,看上去赞,感谢分享

楼主:
没测功耗,商家说空载3W多,应该不会很大,毕竟开关电源的效率都是比较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ITEON是建兴吧?

是光宝的,你仔细看一下标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光宝的,你仔细看一下标签

建兴、光宝,是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电压低了点

网友:
好电源,结构紧凑,看着体积也不大。

网友:
料足,有份量,塞的满满的

网友:
满满当当的,空间利用率真是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