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正常使用的5号/7号万用表,一定记得定期检查电池!

楼主(2023-09-23):
前段时候买个二手华仪钳表,这几天感觉没啥用,打算收起来,拆电池时,吓我一跳,电池仓全是漏液腐蚀。还好发现及时。弹片还没被腐蚀!电池不是我装的,是卖家装的,漏成这样了,电池还有电,表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A:
这是双鹿和双狮干架流了一地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双鹿和双狮干架流了一地血吗?

最后双鹿寡不敌众,被打得头破血流...

网友:
我长时间不用时,都是把电池取下来

网友:
不错了,还是硬芯

网友:
这是普通碳性电池,直接改锂电池吧。

网友:
碱性电池特别爱漏液,碳性电池好一些。我现在尽量少用碱性电池。我买的多是碳性电池。然后记得常检查电池仓的电池有无漏液。做到及时发现。

网友:
小时候家里的收音机电池盒那里经常流得都是水啊

网友:
你说这电池好呢,它漏液;你说它不好呢,漏液成那样了还有电。

网友:
吓一跳,赶紧抽支烟压压惊

网友B:
四个狮子围攻两头鹿,鹿死谁手

网友:
实测,我的187上个月也漏了,还好发现得早,现在老老实实用充电电池

网友:
看来不常用的电器要改用镍氢或锂电才行。
飞狮镍氢是不敢买了,用过的镍氢,漏液最严重就是一颗还有一半电量的飞狮5号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狮子围攻两头鹿,鹿死谁手

不对,应该是四狮戏双鹿,最后留下了许多乳白色的液体,哈哈啊哈哈

网友:
快换锂电池,清洗一下电路板.

网友:
这么夸张,不用的表最好把电池取了,实在不行,弄锂电吧!大佬的表太多了,这成麻烦了吧?给我两个帮你消耗一下好找借口重新弄新仪器,不用感谢我,哈哈

网友:
我有一块华谊表和这个长的差不多 可以测直流电流 就是电流太不准确 还无法归零

网友:
我现时的做法是,只要电池在设备里有可能待超过3个月的,第一时间便会把碱性电池排除在外,能用充电池的也会优先使用充电池。

网友:
漏液害死好些好东西

网友:
罪魁祸首是双鹿,碱性电池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