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刹车系统之-真空助力无法保持故障排查

楼主(2023-09-23):
之前换过刹车总泵,然后车辆熄火后隔一会(10分钟+)就没有助力了。虽然不影响行车,但是心里总感觉不爽,维修之前隔几天上车第一脚刹车都是有的。

今天正好有时间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这是真空助力泵的接头,管子另一侧连接进气歧管,不要认为这是单向阀,这只是一个接头。

这才是单向阀,在进气歧管与助力泵之间的管路上。
维修思路,换总泵前正常,换总泵后故障出来,首先排除单向阀故障。那么问题就在真空助力泵上,维修动过的两个部件,一是总泵,而是大力鼓接头。
总泵不想折腾了,先从简单的下手,拿接头开刀。

按住管子两侧的卡子,轻轻一拔就下来了,千万不要大力出奇迹···

习惯养好,做好防护,挡一下管子入口。

准备用这货保养下接头,毕竟年代久远,橡胶件密封问题值得考虑。
奶奶的,这个接头吃了吃奶劲都拔不下来,有点蛋疼了···拔的时候明显感觉不是很牢固,但就是拔不下来。最开始以为有真空度吸着的,踩了刹车还是一样,就是拔不下来。最后仅仅是把管路接口清理下,这里也可能出现漏气,因为从单向阀到助力泵之间,都是排查范围。
最后绕车一周检查,我啥也不敢问,啥也不敢说···

网友:
停车位紧张。正常的

网友:
抛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车换过总泵后刚启动前几脚刹车偶尔会出现没助力的情况,但是开一会怎么踩都不会出现,刚启动一般都是移车掉头,突然没助理还是比较危险的,去修理厂因为都是开过去,所以不会出现查不出问题

网友:
自己会修车能省不少钱啊

网友:
应该还有下文

网友:
测试了没有,问题是那吗

网友:
能开又能修,能文能武哇

网友:
自己会修车能省不少钱

网友A:
我的老车铃木也出了 也出过这样的故障,换管和单向阀都没有用,最后还是换了真空助力总成,花费800 ,彻底解决  ,其实就是内漏了  无法修复

楼主:
问题没解决,所以没有追更。
不过发现新问题,真空管内部很多粉尘,又怀疑粉尘引起管路的真空阀密闭不严,至于真空管为何会有粉尘,还没搞清楚

楼主:
而靠发动机侧的真空管干净,无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老车铃木也出了 也出过这样的故障,换管和单向阀都没有用,最后还是换了真空助力总成,花费800 ,彻底 ...

大力鼓里面有粉尘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力鼓里面有粉尘没?

换下来的大力鼓现在还在车库里面呢  没有粉尘  估计是有轻微的泄露  我的车是停一晚,第二天早上第一脚刹车踩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下来的大力鼓现在还在车库里面呢  没有粉尘  估计是有轻微的泄露  我的车是停一晚,第二天早上第一脚刹 ...

我的车停一刻钟,就没助力了

网友B:
单向阀脏了,漏气,用清洁剂洗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阀脏了,漏气,用清洁剂洗洗

单向阀在真空管里面,总成拆不了,缓慢漏气也不好检测,可以考虑更换真空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