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微博视频的下载办法有吗?

楼主(2023-09-23):
以前有个网站能解析的,现在还要注册了,好烦人啊。有没有插件可以下载的,找了一圈都没好用的

网友A:
浏览器插件不行???

===========

网友:
浏览器插件+专业一点的下载器就行,我这里用的是Mozilla Firefox + Video DownloadHelper + BitComet

VDH特征是可以抓取所有流媒体访问,抓到的地址放在BitComet的新建下载框,然后把来源页面的URL写到下载框那边的引用页,点击下载,完事

网友B:
Microsoft Edge浏览器进商城搜索猫抓就能下载音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浏览器插件不行???

===========

行的,以前就复制下网址解析就能下,能去水印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soft Edge浏览器进商城搜索猫抓就能下载音视频

用的是360极速新版本装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360极速新版本装不上

我说的是Microsoft Edge浏览器我用win11自带的没问题,如果是win10也可以试试估计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