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Eee PC900 拆机 准备焕发第二春

楼主(2023-09-23):
其实不是我拆的  闲鱼上老铁寄过来时已经拆成这样了  大小是对比酷比魔方iWork8旗舰版 8寸平板

楼主:
这是百度上找的参数

楼主:
也算是头一次见这么小的老古董机器   平时见到的老古董都是非常笨重的  查了下当时价格好像还不贵样子 09年的  现在小黄鱼百来块钱

楼主:
老铁寄过来想要更换下电池电芯 更换高分屏 更换CPU(有超出能力范围。。。。) 这个项目有点大呀  不知道老铁愿意付多少钱。。。。

楼主:
新版本的weipe 虽然可以进入加载  但是已经启动不了

楼主:
虽然机器是十几年前的机器  但是接口却应有尽有  包括3个USB接口 VGA显示接口 3.5耳机接口 sd卡 以太网接口  放在现在也只有6k以上的游戏本才会配备如此丰富齐全的接口 但是那些6k游戏本哪有这么娇小机身呢   这不经让我脑海里突然蹦出那句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远超同行

楼主:
weipe 1.2版本32位下载安装到U盘  开机启动  熟悉的桌面就出来了

楼主:
满足下好奇心啥配置  这里要吐槽下  这个4G的SATA硬盘居然是板载的

楼主:
这个DDR2内存条接口好像不常见啊  是我记错了?

网友:
这鸡鸡没啥价值了,装XP都卡...

======================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本的weipe 虽然可以进入加载  但是已经启动不了

32位系统你用64位PE所以启动不了,这里提示已经写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DDR2内存条接口好像不常见啊  是我记错了?

内存是正常的笔记本内存

网友:
上网本,跑XP还行

网友:
唯一亮点是板载ssd,单片1G的slc闪存,4片组合,是不是sata接口就不知道了,要看群联那个主控到底是cf卡用的还是dom盘用的,要不,扩个容装win7?

网友A:
不知道那个槽是不是msata的,板载的太小了

网友:
这电脑也能玩,,手上有个购物送EEEPC,,总共都没开几次机,,那时有时会让它做下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那个槽是不是msata的,板载的太小了

试了 不是的 pcie的

楼主:
求助  这个赛扬m353 植锡网型号怎么买 cpu 针脚 H-PBGA479

主板原厂  英特尔® 赛扬® M 处理器 ULV 353
512K 高速缓存,900 MHz,400 MHz 前端总线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sku/27157/intel-celeron-m-processor-ulv-353-512k-cache-900-mhz-400-mhz-

更换成
焊接 升级  英特尔® 奔腾® M 处理器 LV 778
2M 高速缓存,1.60 GHz,400 MHz 前端总线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sku/27605/intel-pentium-m-processor-lv-778-2m-cache-1-60-ghz-400-mhz-fsb/specifications.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 不是的 pcie的

我记得这款本用的ssd是专用接口,既不是nvme也不是msata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  这个赛扬m353 植锡网型号怎么买 cpu 针脚 H-PBGA479

主板原厂  英特尔® 赛扬® M 处理器 ULV 35 ...

需要一万多块的焊台,别倒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