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无网络接口打印机,如何共享使用?

楼主(2023-09-23):
一个不带网口的打印机,如何可以共享给大家一起使用,都有哪些方案?
财政没钱,旧打印机没坏,不允许购买新的。目前是在一台电脑24小时开机,打印机通过USB连接到电脑上,共享出去。
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路由器刷个打印共享固件。

网友:
带usb的路由器刷个打印共享固件,或者买个带网络共享的打印服务器,新的几十上百都有,二手的便宜。

网友:
买台二手带USB口的路由器刷固件

网友:
你自已说的方法就挺好。开一台电脑就行。

网友:
花钱困难,就你现在的办法好!

网友:
一般就是你用的那个办法 打印机连接电脑 电脑再共享打印机 最简单最实惠 或者买带USB口的路由器刷带共享打印的软件 我试过但是只在一台电脑上用过没问题

网友:
我买的小白盒子,接打印机用,挺好用的,

网友:
无网络接口打印机,,这要看打印机类型,,最大A4的购个带USB的7620路由器刷个老毛子等就可以。。。A3的就麻烦,,可能要主机开电脑24小时开机共享

网友:
小白盒子最简单

网友:
目前是在一台电脑24小时开机,打印机通过USB连接到电脑上,共享出去 ------ 恐怕没有更好的方案了。

网友:
用这种网络打印共享器,还是好一些

网友:
买个百十来块的打印共享器最靠谱,DIY的能用,但是可靠性不佳。

网友:
买个打印服务器,99元往上走。几十元的都是多个USB口切换,不实用!厂家有资料网站的,不提供资料的不好!之前用XP的电脑作为打印服务器。其它电脑安装WIN11后就不行了,之前安装WIN10的电脑还可以。

网友:
用存量大、性能不太好的IPTV盒子比如EC6108V9,刷HiNAS(Ubuntu20.03)(网址ecoo.top),然后安装CUPS,做打印机共享器,经济实惠还能废物利用。

网友:
太简单了,旧打印机没坏,不允许购买新的,把旧打印机搞坏,新的不就来了

网友:
我是选择拿个旧电视盒子(我的是烽火H680J)刷了个Linux ,然后安装CUPS进行打印机共享的

网友:
usb连接 换路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