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电源的这里是个什么电容?

楼主(2023-09-23):
我知道只是电解电容,他爆了,掉下来的找不到了,所以不知道型号,另外能用固态电容代替吗?

网友A:
25V1000uf   很明显跟旁边一样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1000uf   很明显跟旁边一样的滤波电容

这都可以,厉害了,不过最好俩一起换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是25v1000uf的,一般是鼓包,爆炸很可能是输出12v偏高很多了,这个电源整体品质不行,只能勉强用的山寨货。

网友:
基础知识稍有欠缺

网友:
都炸成这样了,查查原因吧

网友:
25V1000uf就可以了

网友B:
建议更换低ESR的,耐压最好35v

网友:
一般都是16v的

网友C:
换固态电解当然可以

网友:
低压侧的滤波电容,完全可以用固态电容替换,就是需要注意耐压,如果12V输出的,可以用16V 1500uF的固态电容。

网友:
12v滤波电容耐压16v以上容量越大越好,固态更好,看样子是2只2极管烤爆了,更换发热小的2极管或者把它们分开才靠谱。

网友:
换固态的当然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固态电解当然可以

固态电解(这个固态电解就是指固态电容吗?)和电解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更换低ESR的,耐压最好35v

ESR我百度了一下发现没听太明白,太难懂了 ,你能通俗易懂的说一下吗?

楼主:
行了,知道买什么样的了

楼主:
对了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如果换成35V的怎么样?容量不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了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如果换成35V的怎么样?容量不变

沒问题,25V是耐压,越高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问题,25V是耐压,越高越好。

好哎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问题,25V是耐压,越高越好。

话说要是容量变高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