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笔记本换下来一个鼓包的电池DELL 42Wh/WDXOR 11.4V,拆开看看

楼主(2023-09-23):
前天LD说家里笔记本高温报警,我想可能是使用太久散热风扇被灰堵住了。拆开笔记本发现里边灰尘并不多,那就顺便也换换导热硅脂吧。其实是风扇不转导致CPU温度过高。还有个发现,那就是电池已经严重鼓包了,现在用笔记本必须插电源,拔掉电源笔记本就会马上关机。电池已经彻底废掉了。今天没事就想把电池拆开看看用的什么电芯。

其实这层贴膜我已经揭下来了,为了拍照又粘了上去!

背面看电池鼓包更加明显,手捏上去很硬,感觉就像打满了气的轮胎。

露出锂电池芯“庐山真面目”。

锂电池芯上的编码:GT1503204,某宝上搜不到。

背面贴纸全揭开的样子,锂电池芯好像是带一层铝壳。

背面也有二维码,还有一串编码。

下边还有一行条形码。

把上下塑料壳拆下来,锂电池芯完整的暴露在眼前。还有锂电池的保护电路板。

电路板这面有几个芯片。

续图

芯片太小,上的标记很难聚焦。

电路板另一面没有芯片,只有些电容电阻,还有电池芯的焊点。

电池芯的长和宽。57X79,某宝没找到类似的电芯。

挨个测电芯的电压和总电压,好像也是正常的,但电池已经不能续航了,废了。

网友A:
又是软包锂电!!!

  现今的电子快消品,便宜淘的大船货Fujitsu笔记本的电池到手又用了四年时间现在都没挂呢,还是18650锂电芯的电池耐用。

网友:
照片非常模糊,细节看不清楚。

估计是垃圾新普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软包锂电!!!

  现今的电子快消品,便宜淘的大船货Fujitsu笔记本的电池到手又用了四年时间现在都 ...

这个不是软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软包锂电!!!

  现今的电子快消品,便宜淘的大船货Fujitsu笔记本的电池到手又用了四年时间现在都 ...

这是带铝壳的锂电芯

网友:
这个标签上就写了CELL MADE IN CHINA,电芯也是中国制造的,不像以前有三星的有三洋的了

网友:
真不如18650耐用

网友B:
没有电池直接插电也能用吧。

网友:
现在的新款式笔记本电脑,已经很少有用18650电芯的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池直接插电也能用吧。

笔记本电脑拆下电池当然插电可以用,就是突然停电的话没有电池当UPS续机。

网友:
这块众仪的万能表看起来听高大上的

网友:
还是18650易维修

网友:
不知道戴尔卖到中国以外的货是不是这个品质,这种鼓包的有可能电芯质量有问题,有可能是保护板低电压阈值太低了,这种高压电芯,过放电反而容易鼓

网友:
改换就换吧,现在为了产品轻薄,都用软包电池了。

网友C:
这个电池换电芯会不会锁死?

网友:
容量下降不是太多,把气给放啦,继续用!

网友:
这种软包电池好更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换电芯会不会锁死?

不知道会不会锁死,相同大小的电芯找不到。

网友:
恭喜修复,以后维修只能当作爱好了,一个液晶彩电的电源板,某宝居然卖5元、邮费10元,还能修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