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一汽马自达阿特兹;后门段落感、卡不住门,原来限位器阻尼块的原因!

楼主(2023-09-23):
2015款,有八年80000km了,家用正常损耗,图中拆的是副驾驶的限位器。倭系这种后门限位器还真不耐用。 开门总卡不住,容易磕碰。100元能买到原厂件,拆解研究一下,阻尼块很硬,不是普通塑料。买不到的。制作也难度。

网友:
还是怀念老速腾那种三段式的 稳如老狗

网友:
按照图片楼主拆的这个阻尼块问题,应该就是黄色的模块,在铁壳滑动不好或者后面弹簧实际弹力过大,在拉杆通过时候造成过大的磨损,所以卡不住门,如果弹簧K数稍微低一点,给黄色滑块增加更大的润滑,那么应该不会造成太打磨损就不会失效。大众的好像是齿轮型的卡位结构

网友:
看看了解内部构造

网友:
学习了,原来车上的限位是这样的,结构挺简单的

网友:
我们以前都给涂黄油的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看明白这个结构就确实应该常上油

网友:
我很好奇那个松下的是啥啊?

网友:
学习了,看到了完整的结构

网友:
阻尼块可能是尼龙的。

网友:
尼龙材质的,平时使用并不需要加润滑脂的

网友:
还是扭簧式限位器好,基本不会坏

网友A:
不需要加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加润滑脂

不润滑,就干磨?

网友:
纠结要不要给车子这个杆上加点润滑油

网友:
应该上一些润滑脂,减少干磨。我的速腾是扭簧式限位器,十多年啦,还好。

网友:
不知道这种和那种扭簧式的比较有什么优点,还是哪种更好一些呢?有大神来给分析分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