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全协议无线充电宝

楼主(2023-09-23):
上次拆了小孩子三块坏的充电宝,其中2块软包电池快充,1块韩国18650电池迷你标充。软包快充拆开皆是电池坏掉。PD快充换了一块 4000ma手机电池,凑合用 。迷你标充主控坏了扔掉,得到3颗3000ma电池,实测容量2962ma。剩下就这全协议 无线快充了。

技术标示

正面 。

背面

接口

2块软包电池

电池里面有短路的感觉,充电 插头一插,同插板上的小电器同时断电重启。换充电宝单充也是这样

主板,+无线线圈

开盒的时候把黑色钢化玻璃撬炸了

主板

背面

全家福

END

网友:
看着还行,软包除了能做薄真没18650好用,容易鼓包拆时还扯邹皮

网友:
楼主需要一颗微距镜头

网友:
软包电池好处就是体积可以更小

网友:
我有个小米的无线充电宝,真是垃圾,要么充充自己跳掉,要么充了一会儿手机发烫。

网友:
全协议无线充电宝

网友:
线路板密密麻麻的做工还不错,中框也是铝合金的,不错啊

网友:
现在全是软包货

网友:
全协议不可能的。OV就不给。
无线充电移动电源一般要配两个温控NTC,这全部缩了。。

网友:
2路独立输出,比普通充电宝好点。无线充电不会磨损接口,效率低发热明显。

网友:
外壳看着像金属的,做工不 错

网友:
板子留着,还有用。。

网友:
不知道这种电池鼓包的充电宝自放电大不大?看着用料还不错,力神电芯。

网友:
全协议的好用

网友:
图多,够详细。

网友:
个人觉得,充电宝这玩意无线真不什么用。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个可以淘两块电池整一下,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