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怪不 串口无法刷机但连接串口监视器是可以看信息的

楼主(2023-09-23):
最近遇到的奇怪现象,不过还能凑合用就躲着它了

板子是nano,USB连接后 PC上端口驱动也正常,arduino ide里也能检测到端口号,看上去一切正常
但刷机时就是下不去,等待10次 尝试后ide 显示下载失败
现在用USBASP刷机  倒也方便,信息串口输出   在串口监视器看完全正常
不知是什么鬼

不记得这块nano以前玩了些啥,既然不是硬损坏  感觉象是内部熔丝 锁了某个口子
茶最近脑子已经满负荷不够用了   希望了解的TX给点提示

网友A:
重新刷一下bootloader一下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一下bootloader一下看下

不错的建议

网友B:
开发板选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选没选对

你觉得是选错板子型号?  最近几天一直在用这个nano,因为入了些屏 在反复调试代码 也即反复在刷机

网友C:
可以想办法复制正常机子的过来试试

网友D:
nano有两种bl,在arduino ide里面可以选择的,选择不对烧录不进,你有asp的话也可以直接给他刷新版bl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no有两种bl,在arduino ide里面可以选择的,选择不对烧录不进,你有asp的话也可以直接给他刷新版bl ...

没听说过,
IDE里也没看见过你说的第二种nano
想必你是搞错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听说过,
IDE里也没看见过你说的第二种nano
想必你是搞错了吧

楼主:
我以为在开发板列表里,这个主控的选项倒是没注意过 一直以来选nano时直接就是默认项在用
以前刷过杂七杂八不少固件,当时的资料上应该都没提及BL版本 也就没在意

不过刚才也顺手就刷了下BL,刷过后串口可以下载了
应证了大家的建议还是对的  谢谢各位T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想办法复制正常机子的过来试试

不需要这样, IDE里已经给我们备好了bootloarder
直接点菜单里执行刷机就可以

网友:
串口监视器---除了开发板,其它设备上很少见到这种接口的显示器(PLC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