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pd充电宝在笔记本上好使嘛

楼主(2023-09-23):
家里多是旧的笔记本,挂个pd充电宝2万毫安,可以多用多久啊。有用的说说。

网友:
首先你充电宝PD功率够了吗?不够就不要算了

网友:
20000毫安是4.2伏,转换到20伏再加上转换效率损失,最后约有3400毫安。
20安3.8伏得到76W能量,76W/20伏=3.8安时,算92%效率约得到3.4安时,约等于老式笔记本外置电池的80%左右。

也可以拆分一下,比如笔记本一般是4串电池,20000/4*0.92=4600毫安,但实际上电压是4.2到3伏之间慢慢变化的,按功率来算比较准确,也就是约3400毫安左右!

楼主:
也是,,拉到20v就不能用了。

网友:
如果仅用来关机充电的话有可能还行!

网友:
谢谢楼上各们大神的解释,学到知识点了。

网友:
楼主,你的充气娃娃多少钱买的?

网友:
以前换电池转换率有95%
现在笔记本电脑99%不能换电池,外接移动电源的效率只有80%,一点也不环保,为了续航而额外增加的重量反而更加多了。

网友:
评论区人才还是多

网友:
以前有个10寸的上网本,没有装电池,插着交流电,碰巧稀里糊涂USB上插上了个充电宝的输出端,也碰巧踢掉了交流电源,结果并没有关机

网友:
这玩应基本都是小作坊的大牌基本不做,最好搞个diy的性能强劲容量不虚标

网友:
买65W的pd充电器基本上够用了

网友:
还要转换电压,划不来。

网友:
一般充电宝即使功率够,容量也不能撑很久。我是用磷酸铁锂电包,容量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