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续集2:后续----创维fq32a显示器原来是虚焊,补焊亮

楼主(2023-09-23):
9.23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TB补上架,撸好红包,然后今天没货了,,,,,,又死马当活马来一回,补焊吧,多焊了几分钟,单独电源板测电压感觉电源板没事,出口插座上12V很稳不跳,板上其它53V吧也有,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吧,看那驱动板光秃秃的,大多芯片或芝麻大,X就算知道是那坏也焊不了呀,,,,,,算了,合体组装看看,竟然又亮了

原电容正极DC53V左右虚焊,怪了,通断NN多次都没问题,一直觉得不可能接触不良呀,,,,,难道松香多了一点点?!【【【【X,10天时间中都开始自学电子元件初电路入门了 ,网搜都好多感觉都是中高级的资料不太适合

补个老图,就这焊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9.24
又开始插2次插座才亮,,,唉,mmp,准备把剩下3颗电容也换了(除最大一颗),并再次又双叒叕补焊或换一颗

网友A:
虚焊一般都是高温后震动导致的,补焊一定要牢固,这个可以看出来也很厉害了

网友:
能修好还是有水平的

网友:
能修好还是有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一般都是高温后震动导致的,补焊一定要牢固,这个可以看出来也很厉害了 ...

原来这位置电容鼓包就有胶水粘,大概是什么型号胶水。。。。。。。。【【小白疑问,这板上也没风扇什么活动带震动的部件呀,怎么有些电容有胶水粘

网友:
有时候修东西就是这样,奇奇怪怪的故障有些非常出人意料

网友:
维修真的是简单。

网友:
我的长虹 3D60D4300刚刚上门修好,花了730元

哎,修理这玩意儿也不易,太沉了

网友:
所以判断还是那个电解电容有问题还是绝对正确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有水平的

网友:
电容正极DC53V左右虚焊

网友:
虚焊还是很难看的,要仔细端详

网友:
经常有奇奇怪怪的故障出人意料!

网友:
用了焊膏一定要仔细清理干净残留物。

网友:
哦,是补焊后就亮了,是吧。

网友:
高温后震动导致的

网友:
这就像火力侦查,看起来没用,说不定歪打正着。

网友:
能修好故障设备的人都是高手,你这还查到虚焊了,那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找到问题,修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