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SONY激光蓝牙鼠标VGP-BMS10拆修

楼主(2023-09-23):
这个鼠标是朋友送的,可惜不通电,不然他也不白送了;鼠标非常小巧,小到一般男人捏手里很不习惯,不过总比没有好。

好了,话不多说,拆修开始

鼠标正面,有索尼VAIO的标志

采用滑盖设计,滑盖采用拉丝工艺,看上去还算精巧

鼠标侧面,该鼠标就普通蓝牙鼠标,标准的几个按键,没有其它过多功能

鼠标底部

铭牌特写。。。。。。mide in China

扣开电池盖,就能看到该鼠标采用2节7号电池

卸下电池仓里的2颗异形螺钉(幸好我有这个改刀)就能拆开鼠标了

拆开后大体能看见鼠标的内部样子

鼠标盖,里面有金属配重,所以别看鼠标小拿手里蛮有分量的

鼠标采用两层PCB结构

分开主板和副板(无线部分)

蓝牙模块是贴焊在副板上的

蓝牙采用博通的BCM2042KFBG芯片旁边有颗4L128l小芯片,应该是颗FLASH存储芯片

副板背面唯一的几颗元件

拆下副板,就能看到主板全貌了

滚轮特写一张

取下主板,底壳内部的样子

位置开关,外壳滑盖时会让该开关动作,开始以为这个开关坏了,用表量了一量,好的,看来问题处在别处

这个模块是可以拆下来的

取出主板

主板另一面,没啥元件

光栅元件

光栅芯片背面

微动开关

编码器

检查鼠标不通电,问题就出在这里,刚开始以为这里短路,于是把U9(不知道是不是芯片)断开,还是不行,再检查,发现电源正是通过位置开关直通各电路的,没有问题,而负极就就通过这2颗不知是芯片还是三极管,还是啥的达到各电路负极,感觉这是个很奇怪的电路设计,不知道起个什么作用,于是就有个大胆的想法,直接跳过这2颗元件,让电路负极直接电池负极,并付出行动,按下位置开关,我靠,奇迹出现了,灯亮了。。。。。。

拆下这2颗元件(浪费电)哈哈

直接与电池负极短接

电源指示灯亮了

最后装机,看看能否正常工作,欧耶!目标直接出现
拆修到此为止,多谢各位观赏

网友:
大法的工业设计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
Q3应该是三极管,U9应该是集成电路。

网友:
应该是防反接的吧

网友:
人体工程学设计一点都不友好

网友:
这外形手感可能不大习惯

网友:
sony居然真的还做这种东西,长见识

网友:
滑盖设计,看着不错。

网友:
看到这款滑盖的设计想起索尼卡片相机。

网友:
高级货,这外观用着累吗

网友:
鼠标还是滑盖的

网友A:
索尼大法的东西也越来越差了。。。。

网友:
把普通鼠标的发光二极管换成激光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10年前这做工真心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大法的东西也越来越差了。。。。

而且设计明显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设计不行了,这玩意儿的行货溢价太高收割韭菜。SONY的东西,从来只淘便宜大船货不买行货。

网友:
便宜了能搞,否则,智商税了

网友:
做成这样,人体工程学也太差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鼠标,做工不错。

网友:
sony大法特色,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