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手机,u盘,电脑,怎么做系统?

楼主(2023-09-23):
找出一个旧电脑,915pL主板,u是p4,好像2点几,看不清。没有启动盘,手机能做启动盘吗?这个电脑能装什么系统?老系统不好找了。

网友A:
915pL主板,u是p4,去垃圾站捡个可能都比这个好,,,这个电脑是要做什么用啊。。。装了XP可能网页都看不了

那个时期的电脑一般是光盘安装系统,,,

可以拆下硬盘挂在其他电脑上装个系统,,再装回去,,感觉这样靠谱些

网友:
拆下硬盘挂在其他电脑上装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915pL主板,u是p4,去垃圾站捡个可能都比这个好,,,这个电脑是要做什么用啊。。。装了XP可能网页 ...

现在的主机哪里有P ATA接口

网友:
装XP,,G41可装win7,,,865以后的可以用2.0的U盘,做个老一点的PE,,如小马PE,,用Ghost恢复,,win98得用光盘装,那个费劲

网友:
必须做U盘启动盘,最好USB2.0的盘

网友:
装dos吧,启动后再玩别的

楼主:
bios里有u盘启动,装98,2000都行,玩2000年以前电脑游戏。pE不支持98 2000系统吧

网友:
这电脑干不了什么,扔吧

网友B:
这套配置太老太耗电了。

网友:
弄个4g以上u盘做系统盘,不论装什么系统建议装精简版的

网友:
手机不能做启动盘

网友:
装个linux系统 ,如ubuntu, uos.

网友:
来,装个我这样的,感受一下发疯的劲头

网友C:
装WINXP,2000都可以!装WIN7可能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配置太老太耗电了。

越老越省电吧,这个电源不到三百瓦,现在新电源都五百瓦往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WINXP,2000都可以!装WIN7可能很慢!

只会用老毛桃,2000能装吗?

网友D:
换一套机器吧

网友:
装2000和XP一点问题都没有,手中还有个intel1.7和2.4的U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套机器吧

换个新点电脑还得用虚拟机,图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