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06款标致307收放机不能工作(HS-C1039)

楼主(2023-09-23):
本人有一部06款标致307车,汽车音响是收音加CD组合,{CD部分拆除}由于音质不错,经常用来听音乐。最近一段时间,屏幕LED显示不亮了,只有浅浅的数字迹象,不影响调台,能正常发声。这情况持续了几个月后,突然完全黑屏了,不通电,没有声音输出。怀疑插口问题,又买了一台相似尺寸的收音机安装上,能正常工作,但是音质太差了,和原机相比。很想闲暇时间修好这台机器,用12伏直流电源接入,外壳接负极,但是找不到正极接入点。冒着危险盲接,发现接入某点的的时候,屏幕LED灯是亮的,排除了LED损坏的可能性。怀疑还是某故障点接触不好,但是没有电路图可用,本人只是一名电子爱好者,能力不足,希望万能的论坛大神,能指点一下,怎么维修这台307收音机?感谢!中秋临近,愿这皎洁的月光,如同感谢您的心意,连接你我!

网友A:
还是不要随便盲接了很容易烧毁芯片的,我之前有一台车机就是不小心电源线头碰到电路板上某个焊点结果功放芯片烧坏了一个声道。

网友B:
航盛的车机,也是很好的。我的rd45的机头cd机部分坏了。

网友:
尾部的保险就是接+12V的,顺着查一下看是哪个尾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要随便盲接了很容易烧毁芯片的,我之前有一台车机就是不小心电源线头碰到电路板上某个焊点结果功放芯 ...

我的可调电源,如果发现电流过大,立即断开,正常也就是200毫安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盛的车机,也是很好的。我的rd45的机头cd机部分坏了。

我也是把CD拆除了,用收音机

网友:
去淘宝找同款车机,看看能不能找到图。

网友:
最大最高那个电容上接正负极就行,但还要找到
点火线。

网友:
找到保险丝,测一下,如果有只大的电解电容正极和保险丝连接,电源正极接在这里即可。

网友C:
这尾插看起来像大众的。。。

发个大众车机的尾插定义,供参考

网友:
这个我研究过一下,最后发现开机信号似乎依赖于mcu,估计程序挂的可能性大,作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尾插看起来像大众的。。。

感谢

网友:
老世嘉的尾贴,当时的车机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尾插看起来像大众的。。。

用的插脚是一样的。。

负圈是地    加号是长明电   ILL是背光   ACC是钥匙门

加号和ACC可以并起来给。。加号 关闭钥匙门的话依然有电。

ILL是小灯点亮给电。

所以一般室内用,就是加号、ACC、ILL三线并一起。。给12V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插脚是一样的。。

负圈是地    加号是长明电   ILL是背光   ACC是钥匙门

网友E:
为什么要把cd拆了,我一般都是听cd,很少听收音机

老车机淘一个不贵吧,像我的09款福克斯车机也就五六十元,不过福特的车机好像比较耐用,很少听说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把cd拆了,我一般都是听cd,很少听收音机

老车机淘一个不贵吧,像我的09款福克斯车机也就五六十元 ...

CD机能正常进出碟片。但是不能读碟,考虑是激光头老化,又不好调节功率,最近拆装的时候,又意外蹦了一个弹簧,找不到,想想就算了,不修了,下载无损音乐,比CD好,

楼主:
在这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我感谢各位老师曾经的回帖。我也按照老师们的方法,做了实验,面板接口,确实发现一排四个针脚短了,怀疑接触不好,费力焊接了排线到前面板。并把负极相邻的ACC和ILL背光连接到电源正,结果还是背光小灯亮起,主液晶屏不亮。
至此,因没有电路图,无法细查电源走向。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