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请教IS917双贴,这样的CE算不算是连续的?

楼主(2023-09-23):
第二个CE为什么是在BK2,而不是BK1?这样能量产吗?

网友A:
正常,直接开就行了

网友:
看看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直接开就行了

直接开出来这个提示,是不是那里没设置好呢?

楼主:
早上还是掉盘了。

楼主:
是的,闪迪颗粒,单贴很正常的,双贴就有点麻烦了,昨晚明明量产成功的,早上起来再插就不认盘了。LED一直闪

楼主:
早上起来发现个很诡异的情况,昨晚量产好的U盘不认了,想要重新量产,插在昨晚量产的U口上,工具识别到了另一个CE。换到一个新的U口上,又能识别到正确CE了。

网友:
917的量产工具太不友好了,这个闪存上3379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