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个芯片的背面左上角写着的英文大写字母“T”是什意思?

楼主(2023-09-23):
复旦IC不可复制NFC卡中拆出来的这个芯片的背面左上角写着的英文大写字母“T”和右下角写着的英文大写字母“FM”分别是什意思?
这个问题百度没有任何解释
先看看正面

重头戏来了,看背面

你瞧,这左上角英文大写字母“T”和右下角的英文大写字母“FM”分别是什么意思?

手里还有其他种类的NFC卡不知道如果我把他们拆了,拆出来的芯片上会写什么字

网友:
标记的频率?

楼主:
https://www.baidu.com/s?ie=UTF-8 ... 8%E6%84%8F%E6%80%9D

现在找着了 变换了关键字词

FM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说下这个FM是什么呢?它不是频段,不是AM、FM的意思,它是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即Fudan Mirco。也就说目前我们采用的CPU卡是由其公司生产的芯片,FM代表了这个芯片的品牌。

不过还是不太懂 这个T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其他类型的卡里有没有T

楼主:
这问题这么难吗?就一个回复我的

网友:
不懂  来学习下、

楼主:
又拆了一个NFC卡,主要看图中芯片,别看线圈,不知道这个类型和上面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以及这上面的文字又是什么意思?字和上面那个不一样,应该不是同一种类的吧?

楼主:
这是我拆解的第三个NFC卡的芯片,照样有一个不明白什么意思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