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外观邪恶的杂牌随身果汁器(下)

楼主(2023-09-23):
      本来不打算发这失败的帖子的,今天有空上来,看到很多热心网友回复,于是还是把最后结果发上来吧。。之所以说它邪恶。。。是它的外观有点像那个。。。。。自XX,又写着随身。。让人遐想翩翩。。。。

    不知这贴能否过审, 继续写下去,,把电池买回来,冲了一晚电,充电正常,充满8.2V左右,满以为装好电交货完事。。怎料装好测试,电机一点反应没有,,测量电机以为电机烧了,反复测量似乎没有阻值,,后把电机焊下来按下开关,测量电机输出无任何电压。。 再测量电机有0.2欧阻值,电机其实无事,,是电源板问题。。。把所有怀疑虚焊的脚位小心补焊,,电池已经焊上,不想再拆来拆去,于是用高温胶带加电工胶布把电池脚位贴好再测,始终不明所以,只是开关旁边有个47UF的小电容引起我的怀疑,每次他碰到开关,蜂鸣器就响一阵,测量输出电压到电机很快就消失,输入8.2V是稳稳的。。怀疑这个小电容作怪,,外观无任何鼓包漏液现象。。听同事说买回来放了很久,估计电容又不耐用了。废了很大力气把电容拆卸,测量确实容量缩水了很多,,随便找了个100UF ,耐压25V的电容补上,通电果然如我所料,稳稳的8V输出,,电机已经转动。。可又有新问题出现,,开关根本无法关掉,,中间的按钮根本吧不能停的。忙乱之中用剪线钳把电机一极剪断,幸好电机还没烧不过发热严重。以为开关问题。又拔开高温绝缘纸,把4脚开关焊下来更换,,故障依旧。。这板不会是有可控硅之类吧。。就是无法停。。。开关外壳写住连按3次启动,这电源一接上就不会停。搞不懂,,,果断放弃算了

中间为白色的6X6四脚开关

网友:
我要批判它邪恶的外观,可是没看到啊

网友A:
那个Q2应该是驱动电机的,会不会是击穿了。

网友B:
没看到邪恶的外观,差评

网友:
检查一下控制电机的MOS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Q2应该是驱动电机的,会不会是击穿了。

Q2  是可控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邪恶的外观,差评

请看上集,外套已经归还女主人

网友:
前几天都邪恶过一回了,怎么还有下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邪恶的外观,差评

你会失望的
请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444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Q2  是可控硅么?

应该是MOS管吧。

网友:
没看到外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