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sata是不是已经被淘汰了?新机型很少带有这个接口了吧?

楼主(2023-09-23):
msata好像很少见到大容量的,新机型是不是都是m2 nvme的天下了?

网友A:
过渡产品,我见过最大的只有512G的。

网友:
双协议接口

网友:
十年前msata还是很先进的,与如今的固态接口相比,属于过渡型技术。只能说科技发展太快,被历史抛弃了

网友:
没啥必要了吧,新板子直接上nvme,老板子直接一个sata。再说现在也没大容量的msata的盘卖了吧

网友:
工控机上用的多,家用电脑上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渡产品,我见过最大的只有512G的。

品牌机配的三星1T的OEM盘

网友B:
比较热而且速度也慢了,印象中好像是sataII

网友:
最大的有2T的,并且闲鱼上还有DIY 2T的

网友:
MSATA 接口用的时间不多和  NGFF 一样

网友:
我觉得做移动硬盘挺好

网友:
缺点就缺点在MSATA这种接口物理形态一致,但是分类太多了,都是一种连接器可能是mPATA,mSATA,mini PCIE还可能是私有接口,这几种定义不一样插错容易烧机器,现在m.2虽然很多但是好歹主流的就是Bk Mk eK以及不常见的aK几种,定义不一样插不进去,定义一样就能兼容(起码不会烧机器)

网友:
做移动硬盘挺好

网友:
在工控、嵌入式还有一定市场,现在流出的拆机mSATA盘基本上都是工控拆机
实现mSATA比NVMe功耗低、布线简单,并且有些场合,平台能支持的PCIe通道很少,为了实现核心功能都被其他PCIe外设占去了,比如软路由;此时就可以用mSATA

网友:
时代的进步,平台更新换代会淘汰老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热而且速度也慢了,印象中好像是sataII

SATA2、3都有,这玩意就是个微缩的SATA

网友:
老一点的机器就用的多

网友:
收银机或者迷你笔记本用得多

网友:
过渡产品,现在家用机都是NVME+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