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移动wma301怎么屏蔽nand闪存启用spi-nor闪存

楼主(2023-09-23):
如题,吹下spi nnd闪存折腾了一下,结果启动不了了,打算研究一下怎么屏蔽nand闪存,改为spi-nor闪存启动

焊盘上多个电阻缺失
大佬看看,怎么改接电阻,屏蔽掉nand闪存,启用 spi-nor闪存

网友A:
那块是nand闪存,,,闪存数据布局不一样,,

网友B:
这样折腾的理由是什么?运行速度快了?

网友:
看下flash的数据手册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块是nand闪存,,,闪存数据布局不一样,,

嗯,主板上带有spi nor闪存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折腾的理由是什么?运行速度快了?

定制 锁机 要pj
nand闪存不好折腾 焊接 编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