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插过手机后提示格式化,u盘还能找回数据么?

楼主(2023-09-23):
这U盘插过一次手机上就读不出数据了,提示格式化,这种情况还能找回数据么?

网友A:
diskgen修复分区参数试试

网友:
@小飞机DIY 找他

网友:
废了废了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kgen修复分区参数试试

几个软件检测的都提示没有数据,这是丢失了么?

网友:
chkdsk 盘符: /f

网友:
专业数据恢复挺贵的

网友:
打开dg,搜索丢失的分区表

网友:
实在不行,格式化后用软件恢复也行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不要用dg,用r studio

网友:
只要盘还没有动过,管理员模式命令行,chkdsk g: /F /R     g:  是盘符